请教怎样选购固态硬盘??

楼主(2018-11-08):
又是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了,准备买个SATA3  128G的固态硬盘,但对固态硬盘不了解,有了解的给科普一下好吗??谢谢!!!
比如什么牌子比较靠谱??怎么识别是不是MLC棵粒??等等。。。

网友:
直接INTEL的

楼主:
谢谢!!能说说个中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说个中原因吗??

固态硬盘INTEL的最稳定,质量最好,基本都是三年保,其次三星的,其他的都一般了,现在做的厂家很多,所以价格一下便宜了很多

网友B:
听说容量越大越好!!寿命就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INTEL的最稳定,质量最好,基本都是三年保,其次三星的,其他的都一般了,现在做的厂家很多,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容量越大越好!!寿命就越长。

这个是什么道理???我买来做系统盘再加个机械盘所以不用太大

网友:
intel或者镁光?据说除了贵,没别的毛病。。

网友:
我都是64G SSD做系统盘,加1T或2T机械盘

网友:
要么买最贵的,
要么买最便宜的
没有什么性价比,超实惠,
请相信,一份价钱一分货。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可以随便任性

网友:
在用普科特,速度好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道理???我买来做系统盘再加个机械盘所以不用太大

我也是看网上说的,道理是这样的,固态硬盘中的存储单元,例如一个字节为想象它为一个元器件,这个元器件是有固定的擦写寿命的,例如每写入一次数据它就寿命减一,减到0这硬盘就废了。而千千万万这样的存储单元就组成了一整个固态硬盘。固态硬盘的写操作不像平时我们的机械硬盘,例如机械硬盘中,有一个文件的内容是123,现在我要将它改成789,那个它的工作就是将原来位置的123改掉重新换为789,但是固态硬盘不同,它会寻找新的未用位置,写进789,直到整个硬盘闲置空间循环。这样就避免了同一个单元反复擦写多次。所以一个硬盘过小,闲置的空间过小,那么这些闲置的单元就将会被不断擦写,那么就…
这些是我从网上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网上说的,道理是这样的,固态硬盘中的存储单元,例如一个字节为想象它为一个元器件,这个元器件 ...

谢谢!!!!

网友:
大家看看我这固态盘有没有用上啊,明明是设的主盘,这回怎么变成从盘了

网友:
有用就买吧,别太纠结。差不多。

网友:
用坏了还可以做u盘用

网友:
各有千秋吧

网友:
最好是120G固态硬盘+机械硬盘,这样当固态硬盘(装系统)损环时,放在机械硬盘上的数据还能救,如果想固态硬盘买得大一点,都放在一起,一旦固态硬盘坏了后想抢救数据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
找大品牌   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