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W LED灯板上贴片保险电阻 阻值?

楼主(2018-11-08):
30W  LED灯板上贴片保险电阻  E  坏了,用什么样电阻可代用?用10欧4分之一瓦,用不几天就坏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有可能是容量降低了使电流增大,不然原装的电阻也不会烧掉

网友:
这个不是保险电阻,是保险管1A    MF24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一般都是0欧

保险必须有阻值,才能发热烧断,起保险作用。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必须有阻值,才能发热烧断,起保险作用。0欧?

谢谢,多谢矿坛朋友!

网友:
可用其他代替

网友C:
贴片保险丝MF2410系列参数

"E"——MF2410F1.000TM,1A/250V,0.084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F2410F1.000TM,1A/250V,0.084欧姆。

谢谢,感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