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板一块

楼主(2018-11-08):
恒流板一块,有问题的,还是手焊的,这个改成可调电源如何,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输入才12到15V,且需要一个外部大功率电压源,还不如直接用外接电源。此物可以扔掉或拆元件备用。

网友:
不如直接改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