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调幅都无台 偶尔出声

楼主(2018-11-08):
调频有本底噪声 类似电台停止播出的哗哗响 偶尔正常 仅持续两三秒便又哗哗 中波也如此 短波没试 应该是调频调幅共用电路有虚焊或元件失效 LA1836
⑬脚接的晶体是什么作用 23脚也有个 请大师给看看图纸中哪个件可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和我的山水小组合差不多,我的是一条腿锈断了,因为是贴在线路板上当是没发现,后来要借用这晶振时才发 ...

这台是爱华组合 现已修好!

从好机上拆换7.2M晶振 故障依旧  不过发现只有点击22脚才可以正常 持续时间很短 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情况 如果点击时手掌贴在外壳就不会正常 手掌必须离开一切GND 从这一现象 判断22脚外接的电容C722失效 点击该脚时 起到了一个电容的作用  这个电容图纸标注的是一个10P的电容 但实际板子上却是一个可调的 如图 估计断路了 从而出现本帖故障 手头没找到10P 的 用一个30的 试换 故障彻底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都知道,只差动手了,知道虚焊和故障的共性就先补焊可疑部分吧,实在推不出哪个具体的可疑元件:l ...

排除虚焊 如果中周不良 不可能两个波段都这样 所以一定是中放部分 但是调频有哗哗噪声 而且 断开天线噪声有增大
后来经过思考 该机是电调选台 遂测高频头VT脚为0V 自动搜索VT脚始终为0 显然不对 参考图纸顺印刷走线来到 LC72131 频率锁相电路IC20脚 电压仍为0V测供电17脚5.5V正常  在测量IC引脚时 碰到1脚 和22脚外接的晶振时故障排除 再测高频头VT脚3.8V 然而只持续了十几分钟又哗哗没信号了 又试碰触1脚或22脚 信号又正常 看来故障在这颗晶振 明天找个代替下

网友A:
看来和我的山水小组合差不多,我的是一条腿锈断了,因为是贴在线路板上当是没发现,后来要借用这晶振时才发现。

网友:
那是个陶瓷滤波器

网友:
我那晶振是450的不好买,所以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是爱华组合 现已修好!

从好机上拆换7.2M晶振 故障依旧  不过发现只有点击22脚才可以正常 持续时 ...

好手艺  看你修了好多卡座组合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