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灶

楼主(2018-11-08):
老电磁炉的板子加面板

那个年代叫电磁灶

那个年代叫电磁灶

网友:
我也算是最早用电磁炉的那批人 87年花600多块买了航天牌电磁炉  当时是东三省最大的铝合金材料批发市场 用一个月的利润批了6台电磁炉 送给家人
蛮复杂的线路 预启动开关  开关和电位器组成的火力调节
预启动是 插上电 里面的风扇开始启动 然后过了20秒可以按下启动开始使用 上面有两个指示灯  电位器调节火力  加热功率不大 当时用的并不太理想可能是技术不成熟 后来一直当火锅用  后来拆开过  里面用六个晶体管串联当做IGBT用     唯一易损件就是推拉 电位器  由于电流大导致烧毁 那个机器的推拉电位器用的是插件 比较容易更换

网友:
炉跟灶有什么区别呢?我的看法是炉可以随意端走移位的,灶是安装固定不可移动的,不知对不

网友A:
现代的人,估计没几个人分得清炉和灶的区别,基本都认为是一回事,比如电磁炉,煤气灶,都是用来做饭的器具或设施。

其实在古代,灶与炉虽都与火有关,但其功能是不同的。比如,你听说过冶炼用灶吗?
灶基本上专指人们做饭用的施火场地或设施,最早在地上架三块石头加热陶罐煮食烧水,那三块石头也可以称为最早最简单的灶。灶,即专门用来烹饪的施火设施和场所;
而炉,古字爐,火字旁加一个陶罐,最早是远古人们用来存炭火的,带有容器的特征。后来用来取暖的碳罐,给酒茶加热的容器,冶炼、打铁的容器都称为炉而不称灶。有如碗和盘都是盛器但功能不同。
明朝以后就有“烧炒用灶、炖煨移炉”的说法,说明灶为大火猛火宜烧炒,炉为碳火恒火宜炖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功能逐渐趋同,有如菜本该放盘里但放碗里也无不可,所以逐渐人们也炉灶不分了。

但且慢,每年的今天,俗称小年,人们要祭灶,但没听说过要祭炉,说明什么?说明灶爐是有区别的,灶是专为人们吃喝服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代的人,估计没几个人分得清炉和灶的区别,基本都认为是一回事,比如电磁炉,煤气灶,都是用来做饭的器具 ...

从“炉”与“爐”的区别就看出你的帖子是“复制”、“粘贴”的!

网友:
感情这东西早就有了?长见识了!

网友:
是不加热线圈还有一个小变压器都被破烂王拆铜了

网友:
这么古老的电磁灶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
这板子能输出多的的功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