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调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8-11-08):
一台正常30v10A 可调电源拆下来装上去不能正常工作了,整流滤波后正极+接到功率管上另有一根输出到桩头,负极—整流滤波后一根独线不知道还要接在哪里请师傅们指教?有电路图的朋友发送给我学习一下或提供思路功率管的工作条件,目前只有正极在功率板上,调压板上没有目测没有接这么粗线的焊盘好心的朋友帮帮忙

这款电源的电路

这款电源的电路

整流滤波后没有连接任何电路中的一根独线

整流滤波后没有连接任何电路中的一根独线

时间久了cc cv指示led都忘了接在板子的哪里里

时间久了cc cv指示led都忘了接在板子的哪里里

网友:
功率管不需要接负极电源的。

网友:
二个大电流继电器,三个并联功率管,6个电容,输出10A是可以的.

接电后, 先测量整流桥, 交流电压有没有, 如果没有,可能继电器接插线有问题.再量整流桥上+-输出是否有电压.

辅助供电二组? +-24V, +-15V  PCB背面有标, 量这二组电压是否正常,相对PCB上的GND.

PCB上的GND,与接线柱3个应该无关,是控制GND 这个GND很可能接输出V+ 或者与V+相隔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在功率管上,像跳线那个半弓)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穷大,这个板子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所以很难找,又不是很懂调压管工作电路

所以我让你把那黑线接在PCB上的─VOUT上,,,是PCB上的"-VOUT",不是接线柱上的"-".

网友:
描述内容看得很吃力,很多地方没办法理解,估计是俺书读得太少的原因~

网友A:
先通电试一下,这个应该是负极. 可能面板输出那里接. 如果是正极,可能接功率管那里.

看变压器不大,电容也很小,能输出30V10A? 你把所有配件都拍片,PCB(插线拔掉)最好正反都方正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通电试一下,这个应该是负极. 可能面板输出那里接. 如果是正极,可能接功率管那里.

看变压器不大,电容也 ...

好的谢谢你了兄弟,我拍一下所有配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兄弟,我拍一下所有配件帮我分析一下

其他地方应该连接正确,就是整流滤波后的主电源负极除了接输出桩头外不知道还要接在哪里?没有给采样回路就桥堆出来连接滤波电容一根独线。

网友:
一般红线是正极,黑线是负极,估计这线是接地的,你自己可以考证一下。

网友:
看PCB,接-VOUT . 如果-VOUT没有焊线的话.

另一个去向就是接线柱

网友:
没看出所以然来。

网友B:
这么短是否接机壳地,另外电路板上工作电源负哪里来的

网友A:
电容板没有引电容负极到PCB. 所以黑线接PCB的-VOUT

面板标示应该有错误, - 0-10V GND 0-30V +, 这样很容易引歧义, [以为可以输出二组? 或有负10V输出].
应该是- 0-10A GND 0-30V +

GND可能是接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短是否接机壳地,另外电路板上工作电源负哪里来的

电容有一根线直接输出端负极,这根短线接地的吗?线路调压板都没有看到又接地,中间的黄色记忆中好像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记性,拆之前拍照。就这点线还能找不到接哪里?跑线路都跑出来了

是哦兄弟,当时是知道的久了就忘了,不知道功率管工作原理不懂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板没有引电容负极到PCB. 所以黑线接PCB的-VOUT

面板标示应该有错误, - 0-10V GND 0-30V +, 这样 ...

记忆电容上有一根长线接到输出端口负极,PCB的VOUT在哪?是板子的地吗,板子上另外有一组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有一根线直接输出端负极,这根短线接地的吗?线路调压板都没有看到又接地,中间的黄色记忆中好像是接 ...

电容负极,是接输出负极,黑色.黄色是接机壳/变压器地铁芯接地.

背面显示-VOUT的大焊盘,这个应该与输出的负极是同一电位.所以黑线接PCB的-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