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18-11-08):
请问谁有这个电子管功放的电路图,这个图太模糊了,电子元件规格看不清

网友A:
就是6N2+6P1的单端电子管放大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6N2+6P1的单端电子管放大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

前辈您好,可以分享一下6n2 6p1电路吗,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可以分享一下6n2 6p1电路吗,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百度上可以查一查,这个是红灯收音机的电路,通用的。我不会在电脑是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