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直放机的Q值还不够高

楼主(2018-11-09):
我已经将中生代直放机的TA7642用LA1050替换了,输入偏置电阻没有使用原图的1M电阻,而是120K,在绿地公园收听没有什么干扰还好,室内接收不是很理想,上次有个网友说将中生代直放机TA7642的输入电容改为22PF也可以收听,我试了一下,改成1PF到24PF也可以,1PF相对音量会低一点,几个电容脚距太小,装不下,先装了个10PF的,接收状况有改善,究其原因,应该是TA7642的偏置电阻120K并入了谐振回路,导致天线回路的Q值受限。
如果偏置电阻改为1M,配10PF的电容,在绿地公园接收低端有啸叫,不正常,到底是LA1050工作点不正常还是因为Q值过高引起的就不是很清楚了,改为120K没有问题,

网友:
输入电容不宜选择的太小,建议选用20~47pF高频瓷介电容。
那只1M电阻也不适宜选择太小阻值的,阻值在220~680K之间选择。
不同芯片,参数也不尽相同。

网友A:
Q值太高也不行吧?10千赫的带宽还是需要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太高也不行吧?10千赫的带宽还是需要有保障的

跟带宽没有关系,直放机的带宽都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