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会议室新安装的扩音设备。

楼主(2018-11-09):
单位里会议室新安装的扩音设备。

网友:
这套设备只能说一般啊!

楼主:
“BOYIN”扩音机+音箱,好像是江门的产品。

网友:
很一般的设备

网友:
调音台位置不理想,机架太大。操作不方便。

网友:
看来不是高级单位

网友:
很一般,很一般

楼主:
新楼房装修,也许会有人得好处

网友:
存存的业余安装调试

网友:
一般会议室用倒是也够了。

网友:
实用就好,只不过几路扩音而已

网友A:
这样的设备,一般会议室足够用的,大部分是语言扩声,也放点会议需要的音乐,音箱的布置怎样,也不知这个会议室有多大。厅堂音响的听音可有讲究头,混响不能大了,否则听不清,当然还要看坐人的多少,重点减少光滑墙壁,可增加窗帘、幕帘等来增加吸音系数,如注意到了这些,加上调音师的专业使用,听音效果应该很不错,不专业的人士是提不出问题的。

网友:
音箱没有看到

网友:
不规范的地方比比皆是,12路调音台就插了一个通道的话筒,但话筒是一拖四的,明显是凑合为省事。声艺EPM有6路和8路,完全够用,没有必要上12路白白空着这么多通道条。话筒接线应该单独把4路话筒拉进来独立调节才合理。输出线看样子是话筒包装里自带的成品线,很可能是非平衡的大两芯。空着那么多机架位置,调音台却没有立装。所有设备一个托盘都没上,功放是直接放在底台上,周边设备完全用挂耳承重。更不用说设备没有用中文打标机贴不干胶标签这些细节了。这只是正面,如果看到机柜背后估计还有其他不规范的地方。
只看配置这也是最老套的配法,现在的中小面积语音扩声都不这么配了。如果就是4把话筒加音乐输入,还不如用一台带效果的数字前级放大器,能处理的更精细,那台反馈也可以不用了。
甚至还可以用带数字处理功能的合并式放大器,一台就包括了这几台的设备,操作更简单,使用更稳定,价钱也下来了。

网友:
调音台应该不带装机柜的耳朵,所以这样摆放到托盘上是没有问题的,最好为适合人操作的高度。
电源时序器应安装在最下面,然后上面才是功放等设备。
无线话筒为了信号的接收效果,接收主机安装尽量高。
每台设备之间要隔开1U,最好再装上开孔散热的盲板。
其他上面几楼回答的都很好。

另外补充一下:无线话筒是一路混合输出,是6.35大三芯线路电平,不应该接卡农头插调音台MIC口。

网友:
面子工程肥了一帮老鼠

网友:
绝对是干工程的人干的音响,哪里称得上是业余水平

网友:
贵单位应该要招一个调音师,或选派一帮人等出国考察学习调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备,一般会议室足够用的,大部分是语言扩声,也放点会议需要的音乐,音箱的布置怎样,也不知这个会 ...

不错,请多多指点。

网友:
听音环境处理不好在高级的音响也难出好效果

网友:
吃回扣的设备,看着花哨,感觉很高端很贵,其实,,,,,,,,其实把会议室的吸音做好,卖大豆腐的喊话器都很实用

网友:
普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