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梦想---DIY全分立FM收音机

楼主(2018-11-09):
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勾起大家儿时对收音机的热情,动起手来,自己做一台全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

目录
1楼:前言、引入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个收音机
2楼:介绍本收音机的架构,性能,如何解决干扰
3楼:详细分析各部分电路的组成,信号处理部分
4楼:详细分析各部分电路的组成,鉴频功放部分
5楼:调试的详细测试数据
6楼:测试视频

      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大概是8-9岁的样子,那时候我就对电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儿童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阅读学习。那时候我有一台用来听英语录音带的卡带机,是不带收音机功能的。有一天,我把录音的线接到耳机上,调一下音量旋钮,忽然隐约听见卡带机传出点人在说话的声音,那声音非常的微弱,几乎听不见,而且还夹杂着一些尖锐的啸叫声,那时候我感觉好好奇,为什么卡带机会有别的声音呢?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广播电台,我家住得比较高,附近比较开阔,收的信号也比较强,广播电台的信号,通过耳机传入卡带机,经过里面的非线性器件检波了,变成了音频信号经功放放大出来了。

      到了十一二岁,那时刚刚上初中,开始有了物理课,可以让我接触到一些物理的知识电流、电压、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等名词。开始对这些很感兴趣,就去请教老师慢慢学习。收集了一定的资料之后,开始向父亲拿钱去买烙铁,洞洞板等材料自己做了一台调幅收音机。用的是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电台才能入睡,一到深夜,电台里有播放音乐的、讲故事的、感情咨询的、医疗健康的、还有就是静音的电台。
高中之后把精力用在了工作学习上,但是对收音机的热情始终没有改变。
看见矿坛上有很多老师的收音机的电路图,就选了一些,对其实践、优化、应用。

楼主:
继续继续继续分享心得
论坛有规定每日上传图片8张,也就只能写这么多了。
平时工作忙,也只能抽时间满足自己的爱好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不知道图片有限制,发帖顺序也安排不合理。
应该先把整机图、原理图分享上来,由整到零这样比较符合制作的思路
前面一直在分析电路,可能读者会有点枯燥。
调试的过程都比较顺利,安装好一部分电路,上仪器,指标基本上都及格,基本不用调。
后面几个中周的带宽比较窄,就需要看着仪器来调,把幅度调到最大,3个中周都谐振在同一个频率上。
鉴频线圈那边也要调,调到谐振在10.7MHz,输出音频幅度最大。

有朋友问,你有数字仪器为什么不用,要用这个模拟频谱来调。
我说,调模拟的东西用模拟的仪器来调比较有味道。
做这个收音机就是为了怀旧。就等于现在手机已经有收音机功能,你为什么还去做收音机一个道理
为了玩,为了折腾,为了验证电路,首先用洞洞板搭建电路,再打样PCB,再修改了一次实验板。
为了逐部分电路分析,使用特地用手绘了一次原理图,画得不是很好看,但是用心。
中周线圈是自己绕的,很多朋友回复说中周比较难做,有空再发个帖子分享一下中周绕制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弄模拟的方案了,调整非常复杂,DSP效果更好,现在在做SAF775X的收音方案。

做这个主要是怀旧。想要听收音机,打开手机就可以听了,根本没必要折腾,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PCB都有了,原理图却是这样手画的?

打算分部介绍,让大家好理解一点。哈哈,谢谢支持啊

楼主:
喝口水,继续写,3楼继续
下面是各部分电路的详细分析:
1        输入预选频回路:
       作用:接收和选择信号,只允许88-108MHz的信号进入
       使用LC并联谐振选频电路
       原理图:
实际测试的Q值没这么高,只有这样

2.        天线选频放大器
      作用:将天线接收回来的弱信号进行电压放大
       使用共基极放大电路,该电路特点是只放大电压,对电流有跟随作用,输入阻抗高,放大倍数高,频率范围宽,噪声低,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原理图:
实际测试图片

3.        本机振荡器
作用:产生一个可调、稳定的高频信号,提供给混频器。
使用LC振荡器,三极管E通过电容反馈信号到B,使电流在LC之间相互转换产生稳定振荡。通过改变电容C的容量来调整输出频率。
原理图:

4.        变频电路
作用:将由天线放大器过来的电台信号,转变为10.7MHz的中频信号。外来电台信号和本机振荡信号分注入三极管B基极,利用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进行混频,并得到两种信号的和频、差频、倍频信号从三极管C集电极输出。和频和倍频,经过后面的选频电路被过滤掉,剩下的就是干净的差频信号,也称中频信号。
原理图:
楼下继续

楼主:
下面2楼继续
本收音机采用了超外差架构,1次变频方案,10.7MHz中频。例如在接收88Mhz的信号,LO=98.7Mhz,镜像频率就落在109.4Mhz,虽然镜像频率已经落在接收带宽外,但不排除有些电台在120Mhz左右发射(航空台),而且信号较强的话,就会跟FM信号同时进入混频器,对收音机产生干扰。
为了解决镜像干扰,就要求天线调谐选频滤波器仅允许通过88-108Mhz的信号,带外信号有10db以上的抑制。天线谐振放大器,仅对接收频率放大。2级电路加起来对镜像干扰有25db左右的抑制,那就解决了干扰问题。

邻频干扰,是指相邻的2个或多个频率同时进入了混频器,对接收机的干扰。例如在接收88Mhz的信号,有另一个89Mhz的信号,幅度接近,LO=98.7Mhz,混频后就产生10.7Mzh,11.7Mhz。两个频率同时进入中频放大器,到了检波器,2个信号叠加在一起,产生干扰。
为了解决邻频干扰,就要求中频放大器有良好的选择性。因此采用3级中周LC选频,带宽只有50k,提高抗干扰能力。镜像和邻频干扰都解决了,所以性能要比普通使用单片集成IC的调频收音机好得多;

第一体现在频率选择性方面,在天线放大器采用了2级LC选频网络,大大减弱带外的干扰。第二体现在接收灵敏度方面,在中频放大器采用了3级放大,增益达高50db,大大提升了整机的灵敏度。第三体现在接收噪声方面,整机的噪声是由第一级天放管决定的,为减少噪声,天线放大器只采用了一级。使用在调试第一级放大器官时,噪声控制尤其重要,细调天放管的工作电流,使天放管的噪声达到最小。音频放大电路方面,采用了N管和P管甲乙类推挽电路,低失真,大功率。

楼主:
5.        LC陷波器
作用:防止外来的10.7MHz信号,进入高增益的中频放大器,对中频信号产生干扰。
使用LC串联谐振电路,直接将干扰信号接地。
原理图:

6.        中频放大电路
对中频信号进行选频,放大的作用。
中频放大器由三级单调谐放大器构成,总增益达40--50db
7.        限幅电路
作用:防止外来信号过大,造成放大管饱和,甚至烧毁末级中频放大管
采用二极管限幅器,电压高与二极管门限(势垒电压),二极管就导通,把多过大的信号接地,达到限幅的作用,保证中放管的安全。
原理图:

今日已无法上传图片。。明天继续

网友B:
完整的PCB都有了,原理图却是这样手画的?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C:
整个板子全部图看看哇。

网友D:
个人喜欢板子设计成长方形

网友:
放一个PCB原文档上来,让大家仿制呀。
如果收版权费的话,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2楼继续
本收音机采用了超外差架构,1次变频方案,10.7MHz中频。例如在接收88Mhz的信号,LO=98.7Mhz, ...

加分鼓励,等待下文。

网友:
应该编辑好以后,一次性发的,不然楼被人占了就乱了

网友:
     如果存心交流,应该把原理图与PCB压缩文件传上来,大方些,现今这年头收音机现在没人靠它发财,只有坛里几个老头老爷子在玩。想明白些,靠几个收音机电路板这点钱估计连自个都没法活,顶多回收工厂PCB打印的本钱。少抽包烟比啥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板子全部图看看哇。

上传有限制,我也不知道,明天再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喜欢板子设计成长方形

做个实验板而已,没必要计较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