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密码如何设置才不会被被人的手机破解?

楼主(2018-11-09):
又是一个矛盾之争的问题。现在手机上的各种wifi密钥暴力破解app是越来越先进了。蹭网的人比梁上君子还理直气壮。
我只想把我的无线路由器好好保卫起来。这个密码到底该怎么设?

网友:
其实破解密码纯属扯淡,自己手机有些APP会自动分享密码,不管哪一款APP都没有破解功能

网友:
首先你不能用万能钥匙,用的话,你的路由器也就没有什么保密性啦

网友:
有个限制MAC,用这个基本能够防止蹭网

网友A:
用这个密码: dflksdnkFDBJGFD*?*78230...efghj   能破解算他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密码: dflksdnkFDBJGFD*?*78230...efghj   能破解算他厉害

安装了蹭网密码软件的人上你家网络,什么密码也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蹭网密码软件的人上你家网络,什么密码也白费

怎么可能。。。。。哪有那么厉害

网友:
密码无论如何设置都能破解的,路由器上设置好MAC地址过滤就好了。我就是这样做的,随时抽查路由器都没发现有陌生机器连接进来。

网友:
我的也是很多人用改了几次密码也没用。

网友:
绑定mac地址行不行?

网友:
只要知道你的wifi密碼的人有裝萬能鑰匙APP, 那你不管設怎麼樣的密碼都沒用.
因為萬能鑰匙的原理就是將手機內所有的wifi密碼分享出去, 所以只要有一人安裝, 所有人都能知道

唯一不會被其他人赠網的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綁定 MAC 地址
將所有你要開放的設備 MAC 記錄在路由器內, 其他的設備就無法透過你的路由器上網了

网友C:
把路由器的MAC地址里面存入你自己的设备若干个;然后将MAC过滤那里设置成只允许这几个设备登录;
只要保护好你路由器的管理员密码就行了,而且只有能登录上你路由的人才能试探你的路由器管理员密码;
路由器的WIFI密码就是公开,别人也上不去了;

网友:
还有楼上说的是,一定要自己设置路由器管理密码和更换WIFI密码,我已经试过很多次,连进WIFI后多试几次,都能找到管理员密码,这个很对于路由器就很危险,无论你怎么改密码,都可以找到

网友:
现在破解很有难度了吧!也看你用的什么路由器!把pin连接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路由器的MAC地址里面存入你自己的设备若干个;然后将MAC过滤那里设置成只允许这几个设备登录;
只要保护 ...

我这路由器配置里面找不到过滤、绑定和限制mac地址的选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路由器配置里面找不到过滤、绑定和限制mac地址的选项啊。

一般来说,这个“MA地址过滤”在“无线设置”之下;或者在你的2.4G里面;我不熟悉你这个路由的界面;
总之,所有的路由中,这个“MAC地址过滤”功能都是必须有的;

网友:
设置mac过滤,就算知道密码,被过滤也不能上网。

网友:
设置mac过滤,隐藏无线名称

楼主:
问题是我这路由器管理界面找不到设置mac的地方。

网友:
从理论上讲,总有破解的方法,只是难度问题。除非用量子通信。有人听说过COOKIE欺骗,如果设备MAC地址是可变的,那么通过暴力破解,跑字典或社会工程学等方法使得MAC地址与路由器的匹配。那就可以破解。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破解似乎只有合适的硬件才可以,加上合适的编程程序,一般黑客才较容易破解

网友:
路由器ID隐藏起来,别人看不到怎么蹭。

网友:
MAC地址过滤

网友:
mac地址过滤也没有用,可以复制成你的mac。一般设复杂的密码就没有办法破解了,或者关闭广播,别人也找不到你的wifi名称。

网友:
很多时候不是被人破解的!而是被自己人分享出去的!所以你设再复杂的密码也等于0

网友:
用360路由器,谁一登录就知道,一般不把密码分享出去,别人不太好破解

网友:
采用MAC地址过滤很好

网友:
首先自己不要用万能wifi钥匙,不然都是白搭

网友:
路由器做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