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测试仪有推荐的么?

楼主(2018-11-09):
经常维修板子,常遇到74系列等逻辑处理芯片,每次遇到都要查芯片资料,麻烦有浪费时间判断好坏,有没有简单高效的检测仪器能够测量那些逻辑处理芯片的啊比如74系列等,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听说过,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为了检测还要常拿逻辑笔测试 还要考虑在线测量问题,所以很麻烦,希望能够有台类似晶体管测试仪样的可以测试这些逻辑芯片的测试仪

网友:
我现在的公司就有一台,新的要十多万,。另外,还有个希尔特280编程器,可以测大多数的74逻辑器件,你可以看看

网友:
TOP2000-BS编程器可以测试一些数字电路的好坏。

网友A:
我记得TOP系列的通用编程器都有测4000系列和74系列的功能,现在价格也不贵,几百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OP系列的通用编程器都有测4000系列和74系列的功能,现在价格也不贵,几百块钱搞定。

好像是,有问题的会报故障。 我当年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套TOP2008 ,用来学编程, 都闲置好些年了。

网友:
原来论坛有个会员叫 每天傻乐 他就卖一种维修精灵,看介绍很不错的。好像是在北京搞工控维修的。

网友:
这类仪器有很多的,不过狠贵。比如abi这个厂家的测试仪,没万把块到不了手。

网友:
74  和4000系列在控制电路里用量最大,也最多故障点   很多人员都是大面积更换芯片,

网友:
有,淘宝搜,集成电路测试仪

网友:
即使买了设备,试问如果把板子上面的74系列芯片拿下来测试没问题,如何再焊回去?要是SOP封装的还好,要是DIP封装的基本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