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老幻灯机

楼主(2018-11-09):
有哪个老师见过这种幻灯机?是放135的片副吗?

网友A:
用的是用135胶片做成的小型纸框幻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用135胶片做成的小型纸框幻灯片。

请教老师大概现么价位收下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大概现么价位收下合适?

这种机器属于地方厂家生产的等级相对较低的设备,所以收藏的话考虑历史价值,如果是全套的,估计几十元上下到一百元左右比较合适,高了建议不要收了,特别喜欢的除外。恕我直言不要介意,这类机器使用价值比较有限,看图好像是利用白炽灯投射的,想要得到好的效果需要认真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属于地方厂家生产的等级相对较低的设备,所以收藏的话考虑历史价值,如果是全套的,估计几十元上 ...

明白了,谢谢老师,我想收个放135的老幻灯机,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老师,我想收个放135的老幻灯机,有推荐的吗

如果就是想买来用,海鸥的和一些进口机器都可以买,几百元到一千元上下而且效果都很好。

网友:
这种简易幻灯机效果不会好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机器

网友:
小学的时候。。学校就有。。

网友(2018-12-18):
小时候在露天电影院见过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