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收音头

楼主(2018-11-09):
近日修了个先锋收音头,修好后自动搜索功能能收到台,有立体声符号显示,但要搜索下个台时没几下就停,有台出现还有立体声符号,就是刚才的台,不过不太稳,要再按动还是这样,直到真正的台又出现。再继续搜索有时又能直接的选到台。这和手动选择差不多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告知原来故障,你如何修好的,才能帮你。

网友:
等待修的过程

网友A:
“上海的早晨”你好,请问我有台JVC组合收音头,就是声音小,得把音量开到一半时才可以,需要怎么修,问题在什么地方,请您指导,谢谢!!

网友:
围观学习 等待观望

网友:
观望观望学习中

楼主:
这机修好后,还是时好时坏,估计是集成块坏了。本地买不到,只能等机会了。

网友(2018-12-30):
引用 网友A:
“上海的早晨”你好,请问我有台JVC组合收音头,就是声音小,得把音量开到一半时才可以,需要怎么修,问题 ...

说明详细的型号才好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说明详细的型号,帮助你处理。

网友:
查找中放IC给CPU以停台的直流讯号处的电位器,测量停台电压及检查电位器触脚位置试调,看能否提高对CPU控制电压

网友:
JVC MX-77N这个出掉了,先谢谢坛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我还有一台山水MC-1303C,收音杂音大,不知怎么检查,请指导,谢谢

网友:
维修过程有了吗学习一下

楼主:
还没有,天太冷,还需要买配件,也许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