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镍锌磁棒?

楼主(2018-11-10):
磁棒表面银灰色,长约 20 cm ,有两道对称凹槽,横截面呈8字形, 比收音机里的磁棒粗 。旧货摊上看见,感觉有用就买了。这么粗的磁棒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
是高频焊接的锰锌磁棒,导磁率较高达1000,过去日、德等国的收音机用得较多。开槽的作用,主要用于增加Q值。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磁棒。
楼下继续解惑。

网友:
是专用的磁棒,肯定不是做天线用的!

网友:
应该不是。镍锌磁棒颜色应该更㳀一些。

网友:
只能做中长波磁棒用啰,要不绕几个高扼圈

网友:
现代产品有的是镁锌铁氧体磁棒

网友:
开槽的作用是让电磁波钻得过去

网友:
进口收音机里见过这样的磁棒。

网友A:
绕几十圈实际测测不同频率下的Q值不就知道是什么磁棒了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几十圈实际测测不同频率下的Q值不就知道是什么磁棒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