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路中,交流电压不对称,输出的直流电压会对称吗?检验对整流电路原理的理解。

楼主(2018-11-10):
首先看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如图,输入在右侧,左侧是输出。

网友:
右侧的不对称现象不会存在
假设不成立,讨论无意义

网友:
纹波大一点而已,仅此,而已。

网友:
这个电路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没有结论。
直流电路的工作回路?

网友:
直流输出电压不对称。

网友:
=17伏半波和14伏半波同时叠加在正,负输出端,正负电压完全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