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小喇叭

楼主(2018-11-10):
看到某鱼上的一个小喇叭,实际是电台用的外接音箱,因造型好看,忍不住入手用于矿机外放,实际知道灵敏度不会高,只因为造型好,又是电台用的。收货装机试听,一直没听过外放,我这里天线平常60-70ua,偶尔最大到100ua,那是因为刮大风将下垂天线吹离墙壁所致。

强台两个,720和747,都能听见,可听级。晚上枕边听747小说,不用凑得很近,调节Benny电阻调至声音悦耳,外放喇叭赏心悦目,也正好配合我的小八一可变。

网友A:
确实挺漂亮!用微晶互感器做个阻抗变换器,试试,要是喇叭灵敏度高,应该声音会大一些。不过,最好用号筒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漂亮!用微晶互感器做个阻抗变换器,试试,要是喇叭灵敏度高,应该声音会大一些。不过,最好用号筒喇 ...

感谢称赞,我用的正是超微晶互感器做的阻抗变换器,绕了80圈,还不错。

网友B:
如果你的矿机能直接推动这个喇叭,你的矿机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矿机能直接推动这个喇叭,你的矿机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够不上“推动”,声音小,枕边收听,只是不用凑得很近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不上“推动”,声音小,枕边收听,只是不用凑得很近而已。

那都是成功的。比俺的好。...

网友:
矿机能直接推动这个喇叭吗?内阻多大?

网友:
应该是高阻喇叭吧?

楼主:
低阻8欧喇叭,我在贴中说明了,使用625:1的超微晶阻抗变换器。

网友:
也算是专业用的小喇叭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