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断电但是不跳开

楼主(2018-11-10):
这个2p漏保比较窄只有2p空开的宽度,试验一个电路爆掉一个电容器的线脚,因此断电,检查漏保没跳闸,手动掰下在推上又有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p漏保内部做工比较粗糙,虽然只有常见漏保一半宽度,但是简化掉了一个接点的灭弧罩,应该对安全切断电 ...

所有的空气开关跳闸以后操手柄不在下端,以示跳闸,向下复位,才可以推上去,这是技术标准,完全跳到下端就是不合格。

楼主:
拆开:看到漏保部分和空开部分。

漏保内部

漏保内部

空开内部

空开内部

楼主:
烧糊的接点、印板漏保芯片、可控硅和试验电阻:

楼主:
两对接点都糊了,先用锉刀后用砂纸打磨了接点,发现接点是比较软的白色金属(银合金?)和紫铜配对,是不是紫铜容易烧糊?接线端子是白色的不被磁铁吸引是不锈钢吧。

楼主:
这个2p漏保内部做工比较粗糙,虽然只有常见漏保一半宽度,但是简化掉了一个接点的灭弧罩,应该对安全切断电流有所影响。
现在拆开壳体打磨了接点,装复后可能对漏电保护及过流保护的参数造成破坏。所以只可作为隔离开关用吧。

网友A:
漏保和空开都是跳闸后需要手动回位才能扳上去,这个漏保还是集成电路的,不知道和可控硅的比那个好.

网友:
相信品牌、这个看看工艺太差。、

网友:
我家的漏保更奇葩!
夏天的时候,雷击停电,是漏保跳闸了,复位后正常使用,但是过些日子就莫名的自己跳闸,但是复位没有动作,后来愈加频繁,但是有时候又能够很久不会出问题;这不前几天傍晚,雨天,突然又跳闸了,这回怎么折腾就是跳……;人家维修的因为路远,又是天气不好,就不来维修了,唉!自己能够换,可是钥匙在人家那!大约晚上十点了吧,再合上试试,又可以了,一直到第二天算是正常;还是换了吧,当晚已经买了新漏保,换后正常;今天有空拿出坏的漏保,想拆开研究一下,空开部分有铆钉不好拆,就没有再进一步;就把它放置一边,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啪的一声,自己又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保和空开都是跳闸后需要手动回位才能扳上去,这个漏保还是集成电路的,不知道和可控硅的比那个好.

这个也是可控硅的,型号是CR03AM,网上说是漏保专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可控硅的,型号是CR03AM,网上说是漏保专用的。

很少见,见得多的都是TO-92封装的可控硅

网友B:
楼主为何不换新的?安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不换新的?安全为主

换了手边现有的德力西漏保,只是比这种窄型宽了一倍,很费劲的把配电盒子面板扩洞才安下,看来当初用窄型也是后患。

网友:
单相漏保本身设计没问题,相当成熟且标准化的部件。接线有要求的,有触点的接火线,另一路接零线,不可接错。你这个用了10年,看触点已超载使用,还想让它万寿无疆?

网友C:
前几天家里短路造成楼道空开也是断开了,但是没有跳闸。还以为是家里空开坏了。折腾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家里短路造成楼道空开也是断开了,但是没有跳闸。还以为是家里空开坏了。折腾半天。

断电而没跳闸,说明接点已经烧糊,没到动作电流跳闸而是火花烧糊接点间隙断电,空开参数已经改变可靠性降低,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杂牌和名牌的最大区别就是触点品质

是啊记得之前拆开过的漏保,触点都是银色合金块对银色合金块,有烧蚀只是发黑而没有糊渣,造成断电的糊渣可能跟紫铜接点有关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而没跳闸,说明接点已经烧糊,没到动作电流跳闸而是火花烧糊接点间隙断电,空开参数已经改变可靠性降 ...

谢谢提醒。。用了近20年了是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