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回音壁音响没有遥控不能开机问题(机身没有按键)

楼主(2018-11-11):
上次发过一个贴,但由于没有拆开所以大家不太了解,昨天拆开把电路板拿出了看了一下,不懂电路,请教一下老鸟。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待机,由于没有按键和遥控,不能进入工作状态,看看能不能不用遥控的情况下短路哪里直接进入工作状态,还有就是怎样切换输入模式?在哪里加一个按键之类。

网友A:
用小米手机的遥控功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米手机的遥控功能试试。

我用三星的手机下载了遥控精灵,基本全部都试过了没有反应。

网友B:
是不是两块钱的那种红外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块钱的那种红外遥控

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请教高手。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淘宝搜索:回音壁音响遥控器,有很多,要机型相同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7.5b7c5d41EjzMhb&id=520924161339&ns=1&abbucket=20# ...

我也不知道遥控的样子

网友C:
确实是个问题,我曾经也有个步步高2点1音响,全部遥控控制的,没有一个按键,遥控还买不到,开不了机结果只能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个问题,我曾经也有个步步高2点1音响,全部遥控控制的,没有一个按键,遥控还买不到,开不了机结果只 ...

之前有个创维的5.1也是要遥控,还好是比较多的牌子,用手机遥控精灵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芯片的开机脚,一般都是给个电压开机

是图上的那个芯片?电路盲

网友E:
淘宝找一下。可以和卖家说好,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淘宝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找一下。可以和卖家说好,不行就换一个

到时问问,不行就找块其他的电路板装上。

网友F:
你连接上音源,也不能开机吗,我有一台功放,只要在待机状态下,有音频输入,一会就自动开机,没音源输入时,一会又自动待机,不用在功放上作任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连接上音源,也不能开机吗,我有一台功放,只要在待机状态下,有音频输入,一会就自动开机,没音源输入时 ...

我试过HDMI没反应,蓝牙也转换不了,AUX还真没试过,回去试试,先谢了。。

网友G:
AUX试试,说不定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UX试试,说不定就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HDMI没反应,蓝牙也转换不了,AUX还真没试过,回去试试,先谢了。。

祝你成功!

楼主: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