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维修

楼主(2018-11-11):
没事干,找出一个联想的长条电源,故障现象空载电压正常,不带载。

不带载应该检查大电容,肖特基,功率管等部件,结果都没有问题。仔细检查才发现副电源0欧电阻阻值变大,换好,带载正常。走了一点弯路。

网友:
高手!要是我早被拆成零件了

网友:
这板子像是过了水似的,或受潮了。

网友A:
怎么发现的?把每个电阻都量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的?把每个电阻都量一遍?

先看电源,驱动等功率较大的

网友:
想想刮这些胶的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