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实验把拾电圈放在电磁炉上不能点亮灯泡

楼主(2018-11-11):
今天做了一个实验把拾电圈放在电磁炉上不能点亮灯泡为什么会这样呢.电磁炉不是电磁感应吗.知道的老

师科普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感应是分交流震荡频率的,一般位于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再说电磁炉是用锅来 ...

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
哪里来的理论!
上个月环保督察组拆除了我们的工频电炉;原因:低效高耗。要求改中频炉或高频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磁感应是分交流震荡频率的,一般位于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再说电磁炉是用锅来 ...

典型的半吊子,上过几天电工科读过两本电工书的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探讨的是高频电流与工频电流在性质上的区别,别用个别的字义去曲解全面的观点。谁能用广播电台的信号去 ...

广播电台信号还真能点亮电灯泡,早期(七十年代)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央台对台广播的加强台(转播台),天线区周边的老百姓经常架个天线,打个地线,然后接个灯泡就能随着广播信号一闪一闪地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些不对头啊。

所探讨的是高频电流与工频电流在性质上的区别,别用个别的字义去曲解全面的观点。谁能用广播电台的信号去点亮电灯或驱动车辆呢?

网友F:
放个图,看看怎么放置的,什么灯泡

网友G:
线圈中间要放一块小铁板,让电磁炉检测到有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线圈中间要放一块小铁板,让电磁炉检测到有锅。

那个铁一会就红了,别用手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铁一会就红了,别用手拿。

看这意思  是挨过烫

网友:
等待实验结果

网友B:
电磁感应是分交流震荡频率的,一般位于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再说电磁炉是用锅来作为磁导体的。

网友:
线圈要足够大, 最好加个整流电路,用肖特基二极管。小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
哪里来的理论!
上个月环保督察组拆除了我们的工频电炉 ...

电炉是高频加热,电是电流的转换。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
哪里来的理论!
上个月环保督察组拆除了我们的工频电炉 ...

另外,频率过高,使得电抗增加,电磁损耗大,加剧了无功功率的消耗。这也是电网交流频率定位50Hz或60Hz(国外)的因素。
再说每个人都知道高频熔化炉就是一个高耗电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磁感应是分交流震荡频率的,一般位于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再说电磁炉是用锅来 ...

感觉有些不对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探讨的是高频电流与工频电流在性质上的区别,别用个别的字义去曲解全面的观点。谁能用广播电台的信号去 ...

5Hz岂不更好?
请百度电磁炉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Hz岂不更好?
请百度电磁炉原理。

±800kV直流输电更好,阻抗只考虑纯电阻……

网友I:
只有3楼sjp坛友说到点上去了。

电磁炉有检锅电路,没检测到锅具,他是不会持续工作的,只是发出非常短的检测脉冲,用以检锅,你肯定看不到灯泡亮。

网友J:
拾电圈的匝数是多少?另外电磁炉的检锅功能也要‘骗过’,铁磁物的直径不够都不行,电磁炉会有显示的。

网友:
线圈绕在磁芯上,再放到电磁炉面上,可能就能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个图,看看怎么放置的,什么灯泡

是和电磁炉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3楼sjp坛友说到点上去了。

电磁炉有检锅电路,没检测到锅具,他是不会持续工作的,只是发出非常短的 ...

我想可能也是.但我把铁盘放在炉上再放拾电圈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拾电圈的匝数是多少?另外电磁炉的检锅功能也要‘骗过’,铁磁物的直径不够都不行,电磁炉会有显示的。

拾电圈的匝数是一圈

楼主:
谢楼上各位老师了.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得设法让电磁炉主电路工作起来,而且还不能烧铁皮,这样的时候线圈才能出现类似变压器次级的效果。如果线圈附近放铁东西也会短路而使线圈输出的电压很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工频频率时效率最高。对于高频震荡来说效应极低
哪里来的理论!
上个月环保督察组拆除了我们的工频电炉 ...

环保组连这个也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播电台信号还真能点亮电灯泡,早期(七十年代)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央台对台广播的加强台(转播台),天线 ...

南昌的 某 发射台 附近的农家,六、七十年代也有这样干的。2.5v小电珠,24小时 X 365天 长亮。

另外,十几年前 曾用 c-150 对讲机 在145兆 试过:

用一个 50 mA 的小白炽灯泡,(150mA 的也行,但不及 50 mA 的明显) 两端各焊上一根 长 20 ~ 30 厘米的电线。

手捏着电线的一端,让灯泡和另一根电线垂下来。另一只手,拿着 c-150,按下“发射”键,高频电波即点亮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环保组连这个也管?

工频电炉属低效高耗能;所以取消。中国发电量最多的为火电,其次为水电,其余为核电,风电等等补充。节电就是节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半吊子,上过几天电工科读过两本电工书的水平

没有半吊子,纯属意淫。

网友:
问的瞎问~

答的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