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三轮电动机 能不能改风力发电机

楼主(2018-11-11):
有没有改过的 电压会不会低  驱动扭矩会不会很大。图中的电机60V1200W可以改吗 怎么改才最好?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带带我吗

网友:
一拧就有电,很容易改

网友:
无刷电机是可以做发电机用的, 小功率的,一般都是三相永磁发电机.
如果追求最高效率,可能会改传动/线圈匝数等.

自发电是个系统, 发电机只是其中的一环,可能占比3,4成.另外要有配套机械部分+充电电路+电池+放电逆变电路.真做下来,成本不低.电池是消耗器,使用寿命不长. 如果只是现发电现用,这个成本低.

网友:
可以的,不过得把减速箱取掉,不然你得用很大的扇叶才能推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工频,交流电两个参数,一个是电压,一个是HZ,

我没有高要求。最好能发24V  功率大点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高要求。最好能发24V  功率大点就行

你这个电机是60V1200W,当你用动力机带动转到额定转速时就可以发出60V电压,当转速是额定转速五分之二时就是发出24V电压,但功率也会只有一小半(原动机功率要足够)。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5NzU2NTg4.html

充二个电瓶,U=8-28V     电流I=0.2-4A

出力P=10W-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机是60V1200W,当你用动力机带动转到额定转速时就可以发出60V电压,当转速是额定转速五分之二时 ...

如果72V 电动机  会发出更高一点的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72V 电动机  会发出更高一点的电压吧

看原来转速的,如果72V电机的额定速度与60V电机额定速度一样,那同转速下72V电机发出的电压就高一些。

楼主:
如果 不拿掉减速齿轮 要用多大的风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原来转速的,如果72V电机的额定速度与60V电机额定速度一样,那同转速下72V电机发出的电压就高一些。

嗯嗯  我想70V 会比60V 发电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不拿掉减速齿轮 要用多大的风叶

1800mm............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不是电机,而是电路,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是电机是风叶

网友:
可以发电,但因为带铁芯所以启动推力要求较大,要是有减速箱就更难推动了

网友:
这个就没改过,看过一个视频把吊扇改了个风力发电机。结果风刮的少没用上,卖了废铁!

网友(2018-12-13):
改成功了吗  我也想改  风扇不好弄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又这么多电机。
风力发电没问题。但是想用它,需要有蓄电池配合才能忽大忽小到风力发出的不稳定电压下给出稳定的供电电压,话说蓄电池可是不便宜的消耗品,如果有那种下坡或刹车发电的电动车,那么直接利用该功能和蓄电池来个风力发电,用来給蓄电池充电或带其他电器则是不错的勾当。

网友:
旁边有河的地方搞个水力发电可能功率更大 风小了估计带不转的

网友D:
我准备做一个电动三轮车,上面是太阳能电池,前面是风力发电机,在家里充好电出门,应该能跑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做一个电动三轮车,上面是太阳能电池,前面是风力发电机,在家里充好电出门,应该能跑很远。

哈哈  前面的风力发电 还是别放了   行驶阻力会更大 更费电

网友(2019-03-27):
网上那有些风力发电机教程,是用无铁心的线圈做的,那样启动扭矩小一点

网友:
减速箱要拆掉,把3个绕组改成串联的,风扇叶用3片,直接装在主轴上。还要配上2块蓄电池(24V),为防止风速太大,电压过高还需要稳压电路或者限速装置。
    我自己想象的。风力发电一定要蓄电池配合才行,不然电压变化太大,甚至没有风时停转,风大超速飞车。

网友:
如果有河流做水力发电就好多了,可以不用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做一个电动三轮车,上面是太阳能电池,前面是风力发电机,在家里充好电出门,应该能跑很远。

跑没电了,原地睡大觉休息几个钟头,再跑 ,这样还勉强。靠车跑的风力来发电行不通,风阻消耗的电量比发出的电量多多了。

网友:
别想了,不现实,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点的功率很小的,晒几个小时不够你跑一个小时的,还不如直接装个帆来的现实一些

网友:
超标电动车以后会大批淘汰,其实把电机拆来改风力发电机的确是很好的。配上蓄电池很不错。
    电机必须要改的,不然风速小转速低发电也不够。我看过人家改的,用那种轮毂式电机更容易改。绕组可以改成串联,有些绕组是多股线绕的,可以分开再串联,这样电压会高出一倍,但是电流也减小一倍,不过还是3相输出也足够了。轮毂电机是外壳旋转的,安装风扇叶比较容易。而且不需要太高的转速,楼主这种电机需较高的转速才行。

网友(2019-05-03):
引用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5NzMyMjQw.html

怎么把发电机的电传下来。发电机转动,如果一个方向转动比另外一个方向转动多,线不会打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做一个电动三轮车,上面是太阳能电池,前面是风力发电机,在家里充好电出门,应该能跑很远。

200W的太阳能电池充48V20A的电瓶大概要6小时充满,风力发电阻力大,消耗电瓶的能量,真的不如装个风帆。

网友:
这个难度大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改个发电机给热水器用不错,控制板单独供电,发热丝接发电机,不需要稳压随便造,但是效率又不如太阳能,玩玩吧,随便折腾,总之是投入大于产出

网友(2019-09-24):
不要用减速的,用轮毂直接改就可以了。

网友:
改动和改进作为一种乐趣完全可以探索研究,如果作为实用功能实际应用来说,不如买现成的专业设备的好。
改动和改进的举例:1三相电动机改作单相电动机运行,如果手头只有三相电动,却只有单相电源,那三相电动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和接入移相电容,是可以改作单相电机运行的,只是功率只有原来三相电机的三分之一左右。
                            2三相电机或单相电机改为发电机使用,在三相绕组或单相绕组上安装上激励电容,用其它动力带动电机运行,就能当发电机使用,但发出的电压和频率并不稳定,只能使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不是想用那儿就用那儿的,
                           等等,要改风力发明,就要将风能转化为电机的旋转机械能,再转化为电能,原理上理解并不复杂,实际要制作成产品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风能转化电能,效率和风速,还有整流逆变等电路,这个电机在多少转速下发出来多少V的电压,然后再多大的风叶,如果你那的风速很小你这个发电系统就不会成立,

网友:
力的转换会越转换越小,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风力发电效率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