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纯化学法(附溶剂配方)转印PCB,精度高,成功率高

楼主(2018-11-12):
百度结果,除光液就是洗甲水 洗掉指甲油的东西
以前用过网上说的“蜡光纸”热转印过,我们这里叫手工纸,其中一面是比较光滑的,但是比较薄,效果不错,比打印纸好,容易搓烂。但是后来打印店不给印了,说坏(动词)机器。
作者这种方法我好像试过,记不清了,好像酒精、油漆稀料、丙酮都试过,不行,粘不牢还是啥记不清了。好像没有用热水搓。

楼主:
照片纸表面光滑,容易搓烂,但是比较厚,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楼主到底试验成功没有。。。。

没成功   只是转发别人的??

网友:
这倒是个新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好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B:
A4纸的电路是用什么打印机打印上去的?是激光打印机还是喷墨打印机?除光液淘宝上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4纸的电路是用什么打印机打印上去的?是激光打印机还是喷墨打印机?除光液淘宝上有卖吗?

这个肯定是激光打印机,帖子里说的是碳粉,喷墨用的是墨水

网友C:
除光液,是什么东东?哪里有售?

网友:
很有创意!

操作的时候最好有一台排风机将气味排走,因为洗甲水的气味对肺部还是有伤害的,尽量避免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光液,是什么东东?哪里有售?

就是洗甲水,和香蕉水是亲家。

网友:
不错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试验成功没有。。。。

没成功   只是转发别人的??

是转发别人的,我之前试没成功,还拿自喷漆试过,不行,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人家应该是成功了,有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