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台6L6推挽机,别辜负了河泊兄的机箱。

楼主(2018-11-12):
一直以来,论坛让我绑定手机,据此操作,被告之手机已被另一个ID绑定,故此长久无法发言。最近求助草音老大,在他的关爱下,终于搞定,在此先行谢过。
绑定搞定,终于可以发言啦,说点什么呢?想到了最近做的一台6L6的推挽机,年级大了,退休了,时间是有了,但眼不明、耳不聪、手不灵,所以,作品只能是嫌丑了,亲们凑合着看吧。
10年前,河泊兄莅临,随行一台机箱。这个机箱有点复杂,许多预设空不知何用,而且是双层结构的,加工制造一台胆机,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是行不通的。故此一直束之高阁。进来,将其翻了出来,反正有时间,每天晚上7:30-9:00,干一个半钟头,忙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基本完工,也算对河泊兄有个交代。已经说了耳不聪,再加上是最普通的元件,故对声音不做评价,单据周围的人说是,好的不得了(自吹一下)。
先贴线路图。

网友:
专业功放都有这个缓冲启动,要不然 上电瞬间大水塘的充电电流能把整流桥或者空开顶掉。

楼主:
滤波电容容量为1000微法,如果木有缓冲,初始充电电流可能烧毁整流桥,电源保险丝也必须用到10A以上,所以,这个缓冲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
缓冲电路的PTC是什么东东?

网友:
缓冲电路开关放在整流桥前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是否用错了?此处应该用NTC热敏电阻

指出的对,应该是NTC。

网友:
电路很好,制作也很精湛。
大手笔

网友:
连线不用插焊取比较好吧,肯定是老手新手做不了这样

网友:
老当益壮,向你学习。

楼主:
牛罩上贴块牌牌。

网友:
制作也精湛。

网友:
机器做的相当漂亮,若有制作过程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最近做的一台6L6的推挽机

网友B(2021-07-12):
我也用这个电路装了台6L6推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个电路装了台6L6推挽

这是外观,发觉我的6L6阳极电压不稳定,在298V-305V之间变化,我的B+电压为309V.是不是新管还没有老化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外观,发觉我的6L6阳极电压不稳定,在298V-305V之间变化,我的B+电压为309V.是不是新管还没有老化造 ...

检查一下有没有自激. 可能有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台,偏压没调好

我的装机数据如下图,就是6L6R的阳极和控制栅极电压不稳定,阳极的电压一直在变化,而栅极根本就测量不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电源的初级输入为235V,次级输出为26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管子试试,自偏不稳应该是管子的问题

没得换,只有这四支管子

网友D:
在6l6栅极串只1K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亮,高手一出手,便是精品,请问输出牛是成品还是自绕的?能否透露一下相关数据?

输出牛是成品牛,是这个坛的一个坛友做的,电源牛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6l6栅极串只1K电阻试试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6l6栅极串只1K电阻试试

这个方法可以,测得阳极电压为295V

网友:
各位前辈、老师,我再买几个6P3P的管子试试,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请问470欧的电位器放在面板上,作用是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外观,发觉我的6L6阳极电压不稳定,在298V-305V之间变化,我的B+电压为309V.是不是新管还没有老化造 ...

我觉得是市电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市电不稳定导致的

市电的变化应该没那么快

网友:
精湛  老手所为

网友:
布局合理,精雕细琢,赏心悦目

网友(2024-11-15):
NTC电阻,既然正常工作时被继电器常开短路,NTC也可以用同功率同阻值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外观,发觉我的6L6阳极电压不稳定,在298V-305V之间变化,我的B+电压为309V.是不是新管还没有老化造 ...

大电网电压波动造成的,我们这里的市电中午时段电压特别高,达到235V左右,晚上刚好2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