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褥子电阻丝的阻值会变?

楼主(2018-11-12):
一个电褥子(220V)用表量不通了,以为是电阻丝断了。拆开导线与电阻丝的接头,一量,电阻丝并没断。检查开关也没问题,于是把导线与电阻丝重新接好(并加焊)。
通电后,开关里的保险管烧了。换上一个,还是烧。一量电阻丝的电阻,仅有40欧!
原来的阻值应为几百欧,可这一来,变成40欧,难怪烧保险。
可我只是把接头重接了一次呀。按电阻丝在电褥子上的布放方式,短路也是不可能的。真是奇怪!

网友:
那个东西最起码应该在五百欧以上,居然成了四十欧,若没短路的确是非常的奇怪。

网友A:
还好,有保险丝!
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有保险丝!
注意安全!

不然就是烤人肉了

网友B:
电阻丝的阻值不会变。检查是否接错线,或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楼主接错线了,有的电褥子电阻丝绝缘层外还缠绕一层导线用作屏蔽电磁场,减少对人体刺激造成的不适,有时候不仔细看会误认为是发热丝给它通电自然要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接错线了,有的电褥子电阻丝绝缘层外还缠绕一层导线用作屏蔽电磁场,减少对人体刺激造成的不适,有时候 ...

谢谢你的提醒!
回头我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丝的阻值不会变。检查是否接错线,或有短路的地方。

谢谢!我将按7楼朋友的提醒,检查一下。

网友:
7楼提醒的对

楼主:
果如7楼“scx”朋友所说,我接到了屏蔽线上。屏蔽线缠绕的塑料芯里,还有一根缠绕的线,那才是电阻丝。用表量,确实断了。我们无法、也没必要修它了。
重要的是,”scx“朋友的提醒,解开了我的疑惑。本坛真是有高人!衷心感谢“scx”、“老柳”! 也感谢诸位朋友的关注!

网友:
还好有保险丝,我老家的农用车也是,没接保险丝,在田里短路直接起火,太吓人

网友:
旁观了一下收益不小!

网友:
电热毯这种东西用到一定年限最好报废,坏了也不要去修。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一定

网友:
电热丝外面还有一圈缠绕线,,就是用来漏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