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管灯丝可以用直流电吗

楼主(2018-11-12):
示波灯丝牛坏了换了一个,现在想换直流电源供电会提高灯丝寿命吗?

网友:
示波管阴极有负高压,而阴极与灯丝之间的耐压只有二三百伏或三四百伏,所以灯丝电源也应该对地之间承受负高压,务必注意

直流交流倒是无所谓

一般的示波管电路在阴极和灯丝之间接有电阻,目的就是使灯丝阴极等电位,同时要求灯丝绕组与其他绕组和铁芯之间可以承受数千伏的电压,不能有漏电、打火、击穿。

网友A:
自己做过示波器、扫频仪、图示仪三大件,毁掉过管子,记忆犹新

网友:
直流交流都一样,电压合适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过示波器、扫频仪、图示仪三大件,毁掉过管子,记忆犹新

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示波管子阴极为什么加负高压,直接接地,其他的电极加正高压不行吗?(就像BT3D上的显示屏那样)。

网友:
示波管寿命很长,没必要特殊保护。就是坏了也应该淘汰了。数字示波器技术比较成熟了,数字直读,存储等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示波管子阴极为什么加负高压,直接接地,其他的电极加正高压不行吗?(就像BT3D上的显 ...

示波管的偏转板接近阳极或第二阳极,与阳极或第二阳极间的耐压多在300-350v,如果把阴极接地,阳极接正高压,则偏转板也就需要接很高的正压,否则偏转板与阳极就要击穿,XY放大器将极难制作,所以一般都是将阴极接负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管的偏转板接近阳极或第二阳极,与阳极或第二阳极间的耐压多在300-350v,如果把阴极接地,阳极接正高 ...

多谢老师指点,原来是这么回事,困扰的问题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