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矿石的么?某宝看到些矿石标本,那些效果好!

楼主(2018-11-12):
某宝看到的矿石,不知那些效果好!准备拍些回来

网友:
照片可能是真的,买回来可能是假的

网友:
红锌矿石没买过。方铅,黄铁矿,买过近10块, 只有一块方铅正反电阻比可以达到6-7 ,其余的都是电阻很小,几乎直通  都扔了。x宝上买来赌,运气不好哦。

网友A:
红锌矿和闪锌矿有什么区别?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从外观怎样区别?闪锌矿ZnS、红锌矿ZnO化学式我知道。

网友B:
也想买点,但价格太贵了,几元钱一克,10克起拍再加邮费,几十块买回来一点,还不知能用的有多少?买二极管都能买上千个了,效果比矿石强多了。

网友:
淘宝上还是买方铅矿石比较实惠效果好,作为矿石检波试验用用不错,但真想要接收效果好还是用二极管或场管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买点,但价格太贵了,几元钱一克,10克起拍再加邮费,几十块买回来一点,还不知能用的有多少?买二极管 ...

呵呵,玩矿石不要怕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锌矿和闪锌矿有什么区别?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除了闪锌矿与红锌矿相似外,钼铅矿也与红锌矿相似,单看外型不太好分辨,钼铅矿和闪锌矿都不导电,无法用在矿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闪锌矿与红锌矿相似外,钼铅矿也与红锌矿相似,单看外型不太好分辨,钼铅矿和闪锌矿都不导电,无法用 ...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制作矿石机既耗费精力又耗费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制作矿石机既耗费精力又耗费金钱

不用谢,即然相恋,就不怕花钱和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即然相恋,就不怕花钱和费时间。

再次感谢,找到锌矿了资料
锌矿有闪锌矿ZnS、菱锌矿ZnCO3、红锌矿ZnO、硅锌矿Zn2SiO4、锰硅锌矿(ZnMn)2SiO4、异极矿Zn4Si2O7(OH)2·H2O等。我国的锌矿一般与铅共生,故称为铅锌矿,产地遍布全国。

闪锌矿
化学成分为ZnS、晶体属等轴晶系的硫化物矿物。成分相同而属于六方晶系的则称纤锌矿。闪锌矿含锌67.1%;通常含铁,铁含量最高可达30%,含铁量大于10%的称为铁闪锌矿;此外常含锰、镉、铟、铊、镓、锗等稀有元素。因此闪锌矿不仅是提炼锌的最重要矿物原料,还是提取上述稀有元素的原料。纯闪锌矿近于无色,但通常因含铁而呈浅黄、黄褐、棕甚至黑色,随含铁量的增加而变深;透明度相应地由透明、半透明至不透明;光泽则由金刚光泽、树脂光泽变至半金属光泽。莫氏硬度3.5~4.0,比重3.9~4.2,随铁含量的增高,硬度增大而比重降低。具完全的菱形十二面体解理。晶体形态呈四面体或菱形十二面体,通常成粒状集合体产出。闪锌矿是分布最广的锌矿物,主要为热液成因,几乎总是与方铅矿共生。闪锌矿在地表易风化成菱锌矿。
硬度:3-4.5;
比重:3.9-4.2g/cm3;
解理:平行四面体o(111)或立方体a(100);
断口:断口不平坦;
颜色:由于含铁量的不同直接影响闪锌矿的颜色;铁增多时,由浅变深,从淡黄、棕褐直到黑色(铁闪锌矿);
条痕:由于含铁量的不同直接影响闪锌矿的条痕颜色;铁增多时,由浅变深,从白色到褐色;
透明度:透明到半透明;
光泽:由金刚光泽到半金属光泽;
发光性:荧光和摩擦磷光;
其他:有的闪锌矿会有摩擦发光性,不导电

红锌矿
红锌矿为橙黄色,带暗红光,条痕橘黄色金刚光泽,六方晶系,成致密块状体,根据其成分和颜色命名。
用于提炼锌以及制造锌酚和氧化锌、氯化锌、硫酸锌、硝酸锌等。利用红锌矿作表面弹性波器件。
硬度:4-5;
比重:5.64-5.68;
解理:合成ZnO的解理完全,中等;
断口:贝壳状断口;
颜色:橙黄、暗红或褐红色(红色是由Mn杂质引起);
条痕:桔黄色条痕;
透明度:细碎片透明或沿边缘透光;
光泽:金刚光泽;
发光性:无;
其他:脆性 [3]  。

网友:
进论坛第一次看看矿石

网友D:
红锌矿和闪锌矿能否做矿石机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锌矿和闪锌矿能否做矿石机检波

hhyy99哥哥已经说过闪锌矿ZnS不导电,不能制作矿石机,红锌矿ZnO和方铅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锌矿和闪锌矿能否做矿石机检波

在己知的能检波的矿石中,红锌矿是检波效果最好的其中之-,另-种是据说是金红石,其它常用的方铅矿黄铁矿等无法与之相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闪锌矿与红锌矿相似外,钼铅矿也与红锌矿相似,单看外型不太好分辨,钼铅矿和闪锌矿都不导电,无法用 ...

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
用硫磺粉和铅粉末加热以后,得到的人造矿石比较好用。
另外,中药店如果有黄铁矿,也可以买来用,比淘宝靠谱。

网友:
随便找一个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砸碎了,找到里面一块硅片,效果肯定比以上天然矿石都稳定

网友:
看起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