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烧

楼主(2018-11-12):
国产喇叭哪家的好些?惠威d系列低音如何?

网友A:
或许惠威st系列还好点。这里以前有人测试过st。

网友B:
目前国产喇叭成系列生产销售并且声音不错的似乎只剩惠威了。
如果是两分频的低音喇叭建议使用S系列,S系列中音表现比D系列更好一些。三分频可以使用D系列。需注意的是D系列需要更大推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惠威st系列还好点。这里以前有人测试过st。

谢谢!惠威有好几个系列,哪个系列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国产喇叭成系列生产销售并且声音不错的似乎只剩惠威了。
如果是两分频的低音喇叭建议使用S系列,S系列 ...

谢谢!是不是D系列的灵敏度更低?如果是这样,D系列不适合胆机更适合石机?

网友C:
让假货搞得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假货搞得混乱了

这是真的。

网友:
银笛也还不错

网友:
准备买佳讯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D系列的灵敏度更低?如果是这样,D系列不适合胆机更适合石机?

D系列低音效果声音肯定更好,我说的是功放与喇叭的配套要将各方面因数都考虑进去,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音响效果。
如果你的功放功率足够大就使用D系列,如果功放功率有限,就使用S系列的。

网友: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惠威多好,d6.8有人测试过,这个结果我觉得非常一般。而且搭配高音也很困难,如果你愿意出这个钱,我觉得你宁愿去买vifa什么的。或者你想要便宜的不如要银笛的yd167-1506x2,这个型号的测试结果还好些。不过仅限于这个型号,哪怕是yd167-1506x1,yd167-1506x3什么的,都没找到人测试过,不知道好坏,你别看着差不多就随便买。

惠威d6.8测试结果

银笛yd167-1506x2测试结果,明显平直度和响应范围都更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34501-1.html

惠威st8的测试结果,注意这个是8寸的,d6.8的高音上限居然比一个8寸好不了多少。

网友A:
老外的银笛167-1506x2+惠威tn25的分频设计方案,madisound网站07年发的,银笛的国外名字是Silver Flute,W17RC38应该是170mm宽,38芯音圈的意思,应该就是167-1506x2,阻抗8欧型。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参考照做。

https://www.madisound.com/library/stacks/W17RC38_TN25.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银笛167-1506x2+惠威tn25的分频设计方案,madisound网站07年发的,银笛的国外名字是Silver Flute,W1 ...

老外推崇的银笛是那个4欧版5寸的羊毛盘,不是这个6.5寸的。 惠威D6.8这种椎盘和音圈尺寸天生上限就不会高,但是构造和材料从理论上,在有限的频带内失真很低的,而且注意下,这个喇叭的离轴响应非常好,深椎盘的喇叭曲线离轴之后很快衰减,这个则不会。 不过也就D6.8,再大尺寸的型号也不好使。

网友:
国产系列属惠威低音,银笛的高音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外推崇的银笛是那个4欧版5寸的羊毛盘,不是这个6.5寸的。 惠威D6.8这种椎盘和音圈尺寸天生上限就不会 ...

6.5的这个测试结果某种程度上更好。至于你说那个d6.8,你花大钱去配一个还不错的高音,那确实可以用用。不过你用的那种高音就想都不要想了。就算是惠威的q1r,也好不到哪里去。q1r本身不好。然后你会发现,能用的高音都比这个d6.8还贵好多。干脆连d6.8也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