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从硬盘引导启动如何修理?

楼主(2018-11-12):
新换硬盘,重做系统后,只能用U盘引导启动、不能用硬盘启动(用硬盘启动后,屏幕只有光标闪动,不能进入开机画面,请师傅给指导处理。

网友A:
如果以前可正常启动,可收用U盘装PE,然后进pE找其带的启动项修复工具修复启动项或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B:
进BIOS,选择启动顺序。

网友C:
主板较老,新换硬盘分区时选择了4k对齐,然后用的是ghost xp,重启后显示

j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BIOS,选择启动顺序。

不管用,只有设置成U盘启动后,用U盘引导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硬盘要重建引导记录。

我用的二手硬盘,重新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较老,新换硬盘分区时选择了4k对齐,然后用的是ghost xp,重启后显示

j_

是老主板,每次启动都提示澳门F1 F2

网友:
可能C盘没有设置成活动分区,

7楼正解。可能是你在硬盘分区时没有激活C盘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如何安装的系统?按说用原版镜像安装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装系统最好不要月ghost版本安装。问题比较多。还有一个可能你的显卡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可以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全部驱动是否正确安装完成。

网友:
PE下有个BOOTICE工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新硬盘要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
启动进DOS,

键入:

FDISK/MBR

重写主引导记录试试呗。

图形界面分区工具DiskGenius里也有这个功能,

一般U盘启动的PE里都有DiskGenius,

就是这个图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较老,新换硬盘分区时选择了4k对齐,然后用的是ghost xp,重启后显示

j_

请赐教解决办法?

网友:
硬盘必须有主分区,并且激活。系统从这里引导。

网友:
1,建立主分区  2,激活 3,建立其他分区 4,用各种方法装引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赐教解决办法?

分区时不要选择4k对齐,其他照旧

网友:
进U盘PE用HD扫下硬盘看看是否硬盘引导区磁道损坏。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好像当时重新分区,重装系统才弄好。

网友:
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
U盘能引导排除主板问题...
要点:
1、硬盘分区后系统分区必须为激活状态
2、系统分区必须为主分区,不能为逻辑分区
推荐DG(DiskGenius)进行分区

网友:
只有光标闪动,一般是系统主分区没有激活。

网友:
出现这个现象一般是GHOST的系统常见问题,如果换做安装版系统,则从无这个现象出现,遇到这个问题,一般先确认是否是主引导区或者是激活区,如行则成功,否则接着再用软件修复引导区,如行则成功,否则接着使用安装版系统(PS:系统正版安装ISO)修复引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遇到这个问题都是这么修复的。

网友:
从硬盘启动优先

网友(2018-12-12):
使用U盘PE来修复引导是正确的。实际上硬盘没有坏,只是引导那个文件没弄好。先用diskgen检查硬盘分区表,如有错误就更正,再检查设置活动磁盘为C,最后修复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新硬盘分区后,要设置c盘为主活动分区,再安装系统就不会出现引导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前可正常启动,可收用U盘装PE,然后进pE找其带的启动项修复工具修复启动项或重装系统就行了

同意,我经常也是这么弄的,一修复基本就好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旧电脑也是楼主讲到的问题。用了前面老师们所讲的方法都没用。后来再把硬盘拆出,原来是把插针的选项放在了主盘+从盘了(电脑只有一个盘)。后改为只有一个主盘的设置就解决了。如楼主的是旧主板旧硬盘,请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我的偶尔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