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点如何让这套音响喇叭全部出声

楼主(2018-11-13):
小弟这里有一套比较老的5.1声道的功放音响,现需要与乐视电视机连接使用,购买了3.5mm一分二莲花头的转换器,但是现在只有2个音箱可以出声音,插到AC-3模式的其他几个不同位置都可以出声音,转接线也只有2个头,无法让5个音箱全部出声音。接VCD、TUNER、DVD、CD这几个口,都只能是前面的两个音响出声音。
求各位大神指点,如何可以让这套音响5个喇叭全响,谢谢!!!

CD模式

CD模式

电视音频输出

电视音频输出

转接头

转接头

AC-3模式

AC-3模式

网友:
5.1声道是6个喇叭,你的信号是双声道,每个声道接三个就行了

网友:
从后背图看5.1声道的输入没插满,出声2声道很正常。进多少、出多少。

网友:
买一个音频分配器,一进四出,足够你用的。网上找一下有图片。

网友:
要有解码器,5.1声道解码输出,送入功放左下方对应输入端即可。

网友:
有种叫 ,模拟5声道,不知你功放支持不

网友:
严格说,你需要dsp音频处理,2声道分配到6声道。虽然也是模拟原声场,但毕竟是按照一定采样算法分配6声道。如果只是简单并联,仔细听,声场不对。而且,超低音的频率范围和另外几个通道不一样。需要低通电路。

网友:
有的功放本身就带音效处理,可以模拟出5.1.看看你的功放是否带。

网友:
所有输出端,借接好相应的音箱;然后找有5.1声道输出的音源设备,把6个声道音频信号对应输入功放,就可以啦!!!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话,用运放搭个解码玩玩也不错

网友:
我觉得6l和8l的正解,如果功放支持,两声道也能模拟输出5.1如果功放不支持,那就要其他朋友说的方法了

网友B:
这个简单!你把其它音箱的线都接到主音箱的接线柱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话,用运放搭个解码玩玩也不错

十几年前这样玩过:用2块5532,一块7805,L-R输出到左环绕箱;R-L输出到右环绕箱;L+R到中置箱。这样5个声音都有声音了吧。百度上应该有电路图。

网友:
现在很多电脑都有5.1,7.1输出的,下载DTS的音乐歌曲,播放器有解码的,几年前下载了很多DTS的音乐,近几年不玩了,有些是个人加工搞的DTS音乐,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这样玩过:用2块5532,一块7805,L-R输出到左环绕箱;R-L输出到右环绕箱;L+R到中置箱。这样5个 ...

是的,解码出来效果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你把其它音箱的线都接到主音箱的接线柱上

大神,这样是不是把单个线柱上的功率变大了,会不烧了呀?

网友B:
放心吧!使劲招呼功放有100瓦的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使劲招呼功放有100瓦的功率呢!

谢谢大神,已经按你所说的接了,喇叭全响了,谢谢。开始不敢接就是怕把功放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