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AI,电线,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8-11-13):
手里有条电线标示:HANAI,,I 线材质看是铜,金黄金黄,不知是啥牌子,知道的兄弟说说。谢谢!

楼主:
这个好象有点出入,因为我的这条线是一条很老旧的线,是一台日本功放狗仔唛VICTOR放的电源线,还有一条是kawasakai ,我用来做音频线,效果也很好,突发奇想,这条用来做条音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象有点出入,因为我的这条线是一条很老旧的线,是一台日本功狗仔唛VICTOR放的电源线,突发奇想,想 ...

这个也是网上找的,看来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网上找的,看来不对了。

谢谢兄弟,

网友B:
古河听说过,但是不知道英文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古河听说过,但是不知道英文是什么

"FURUKAWA "

ELECTRIC CO., LTD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RUKAWA "

ELECTRIC CO., LTD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