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电磁灶线圈

楼主(2018-11-13):
电磁炉的线圈越来越小了

旧的和新的区别

旧的和新的区别

中心没有热敏电阻

中心没有热敏电阻

最新的线圈

最新的线圈

网友:
都是老的。新的不是这样。

网友:
新的好多都是铝线的

网友:
老的电磁炉线圈多是铜的,以前试过单个盘铜线重量达半斤重,感觉上效率高也耐用,所见名牌的电磁炉售价贵一些但一般不会出现使用铝线圈的现象。

网友:
老货用料足寿命长。

网友:
再用上铜线盘,售价会成倍飙升滴。

网友:
老式的货真价实

网友A:
刮一下漆皮看是铜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一下漆皮看是铜线吗?

线圈都是铜的,旧的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