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火零

楼主(2018-11-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只有两条线,怎么判断那个是火线?
我说具体一点吧,我遇到了一个产品,就一个两线插头,他居然知道正插反插,我好奇它怎么实现呢,不是,我不会用电笔。

网友A(2019-01-31):
我从头看到了现在,基本上弄懂了楼主想问的问题了。
实际上楼主就是想问的是有个装置,只有两个输入线,但一个方向插,里面的灯亮,换一个方向,里面的灯就不亮了,实际上是能自动 判断火零线的,问题就是,在没有地线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这个火零线的检测的。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火零线有什么区别,理论上来说,火线 和零线是没有区别的,这两根线间的电压都是220V的一个正弦波,方向是在变化的。也就是电位的高低是在交换着的,唯一有区别的是零线是与地等电位的,因此,火线的电位是在正220V和负220V(当然是指的有效值)变化着的,因此检测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测量这两根线对地之间的电位,低于一定值的是零线,高于一定值的是火线了,我们用的测电笔就是这个原理,里面的氖泡大约在60~90V之间会发光,且这个发光的电流非常小,所以电笔通常就是一个氖泡串联一个大电阻,通过人体与地相连,如果是火线,氖泡会亮,如果是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压不可能会超过60V,所以不会亮的。
现在问题来了,楼主想问的问题是没有第三条线的时候,如何来检测?实际上电笔也是没有第三条线的,有人会说了,人体就是第三条线啊,不错,所以,楼主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严格的没有第三条线,还是没有形式上的第三条线?实际上这个装置还是有第三条线的,因为市电是交流电,虽然频率只有50HZ,但对于电容来说还是有电流会流过的,这个装置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在装置里面有一个检测板,与地之间有一定的电容,再用相关的电路来检测两个电源线与这个检测板之间的电流,有些电笔是感应的,不用碰到电线 上就行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B(2018-11-13):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网友(2019-01-20):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你别误导了,电工基础是 左零右火地中间。

网友C: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简易的实现:
、  添加一个大阻值的电阻,然后加一个二极管反向接地线,再加一个二极管滤波在输出端添然后侦测输出端的高低电位就可以判断了。
    原理:正常供电:大电阻限制电流用、二极管反向接地滤掉负半周,剩下正半周通过滤波二极管输出高电位。
              反向供电:大电阻限制电流用、二极管反向接地滤掉正半周,剩下负半周通过滤波二极管就被截止输出低电位。
以上就可以实现识别长头是否插反。

网友D(2018-11-13):
万用表交流电压档,用其中一根表笔接触待测线,电压高的是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交流电压档,用其中一根表笔接触待测线,电压高的是火线

这样实际上引进了第三个线了,就一个两线插头,正插亮灯,反插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不是左零右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没有第三个线,你这样引入了大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实际上引进了第三个线了,就一个两线插头,正插亮灯,反插不亮。

工作习惯,早期是预备两只电笔,因为那里面的氖泡总爱坏。后来,有了万用表,电笔就扔一边了。

网友E:
没有试电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试电笔吗?

你想的问题太简单了,用试电笔等于引入了大地,那样就不是二条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的问题太简单了,用试电笔等于引入了大地,那样就不是二条线了。

是你说的太简单了。重新编辑后才明白你要说什么。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五金店2元一只的电笔了

网友:
一个电笔才1-2元,没有必要费心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在工厂有能自动调相序的小盒子.也就是进线随便接.出线始终相序不变.

那个我知道,三相可以判断,220单相做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上图看看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试电笔吗?

用电笔,实际上有第三条线了。

网友G:
楼主是不是说有一个黑盒子,进去是一个二线电源插,输出是一个指示灯,电源线正插,指示灯亮。反插指示灯不亮。

网友H:
我想市面上的装两节7号电池的电笔能实现这个功能,还有带NCV功能的万用表,可以在一定距离非接触判断零火线,应该没引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不是说有一个黑盒子,进去是一个二线电源插,输出是一个指示灯,电源线正插,指示灯亮。反插指示灯不 ...

基本类似,是一个加热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市面上的装两节7号电池的电笔能实现这个功能,还有带NCV功能的万用表,可以在一定距离非接触判断零火线 ...

人就是接大地的那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的问题太简单了,用试电笔等于引入了大地,那样就不是二条线了。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问:在产品的电路里面是如何判断两芯线中哪一芯是火线?为什么正插灯会亮,反插灯不亮?对吧?

网友G:
你这加热垫肯定要和其他物体接触,这就是第三根线,如果你把加热垫 吊起来,估计就识别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加热垫肯定要和其他物体接触,这就是第三根线,如果你把加热垫 吊起来,估计就识别不出了。

就是用电源线吊起来的,可以。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咋都不配个图出来!

网友(2018-12-13):
楼主在拷大家的智商

网友I:
一个盒子里只有两根线。且盒子与大地无任何关系,那就没有什么火线零线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盒子里只有两根线。且盒子与大地无任何关系,那就没有什么火线零线的区别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很好奇,它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买个电笔吧 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真坏

网友:
我家的插座线 就不知道怎么弄的 好像装修的 给我家的地线接的零线

网友:
我明白LZ说的什么意思了,就是说这个产品怎么会识别正插反插,什么原理。。。

网友:
问题不清,答案亦不清。终结吧,累……

网友J:
        你是否有权限把这个装置拆开,不就一目了然了,这样猜太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否有权限把这个装置拆开,不就一目了然了,这样猜太烧脑。

韩国人拿来演示的,我认为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你说错了,左零右火才对。

网友:
这几天我也准备入手个带ncv功能的万用表呢,淘宝不到30还包邮,自己现在用的福禄克没有ncv功能!

网友K:
这东西借用了人体作为地线,本身相当于一个验电笔,必须手持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用了人体电容。

网友L:
我想知道你所说的,那用电器自己能判断零火线,是什么方式提醒的,是指示灯还是喇叭 想,又或者其他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氖泡,插对了线,氖泡就亮, 插反了, 氖泡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借用了人体作为地线,本身相当于一个验电笔,必须手持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没有,就直接放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知道你所说的,那用电器自己能判断零火线,是什么方式提醒的,是指示灯还是喇叭 想,又或者其他方式?
...

氖泡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
人体不接触也需要个替代电容。你偷偷给他接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氖泡是实现不了的

说说看, 你那个玩意是如何实现零火线自动切换的? 氖泡能识别,但是需要人手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网友:
半波整流取样,再用比较器判断,可行否

网友M:
楼主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我遇到的相似!  以前别人当垃圾给我的!  就和一个普通的三眼插头一样!还比较薄! 插到插板上!指示灯就会亮!  比如亮红灯,此插头没有接地线。 亮黄灯,火线零线接反, 亮绿灯,线路正常!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M:
楼主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我遇到的相似!  以前别人当垃圾给我的!  就和一个普通的三眼插头一样!还比较薄! ...

你那个是相位检测, 不能自动换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手指弯曲,指肚朝向自已,这样触碰火线时,不会因电击引起发肌肉收缩、继而持续抓紧电线导致死亡,摸电就要有挨打的觉悟,不能死得没有节奏感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简易的实现:
、  添加一个大阻值的电阻,然后加一个二极管反向接地线,再加一个二极管 ...

我会试一下

网友:
L代表相线(Live Wire意即有电的线或火线),N代表零线(NEUTRAL wire, E意即中线, (EARTH意即接地线) 。单相插座要按照左零(中线)右火(相线)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试一下

上面方法涉及到了地线,我还是觉得断开开关后在前端检测电场强度的方法可以试试,工具是ncv功能万用表和非接触电笔,放到开关前刚能识别火线的位置,插头反插自然识别不出零线

网友:
我没有实践过,但是理论上应该可行,你要是验证过后,请告诉一下我结果。

网友:
我还看见专业机构来我单位检测防雷接地的,带了一块进口的仪表,用锉刀刮开避雷线漆面,用一根表笔接触上去就显示出接地电阻了。不知道是什么检测原理,据说这仪器很贵。
没有带这种仪表时就要拉线到楼下接辅助电极用一般的接地表测量了,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家里插座都是左零右火,并且没有一个旋转90度安装的

两根线零线火线完全不用地线,用跌倒开关,想一下怎么实现

是错觉吧!!!!!!! 它完全分不清零火的

网友:
零线和火线,都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的,也就是以地线为基准,所以要判断零线、火线,一定要有地,当然这个地可能是隐形的,如分布电容等。

网友:
两线插头莫法分零火线哦!

网友:
不难实现,例如某些万用表可以用单个表笔判断零火、感应式电笔不需要接触电线和人体。
也许里边有一个类似感应式电笔的装置,后面有电路根据检测结果动作,反正在盒子里看不到。

网友:
三楼是明白人

网友:
普通经验吧,原来测试过,后面就按照插头上的某个特征点插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从头看到了现在,基本上弄懂了楼主想问的问题了。
实际上楼主就是想问的是有个装置,只有两个输入线,但 ...

氖泡串个二极管如何,我还是没想明白

网友:
电工通常用校火灯来识别火线(即相线),电笔只能识别电位,不能区分假火线。
通常零线与地线都是不带电的,零线与地线的区别是,零线有 电流流过的,而地线是没有的,因此可以通过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N:
氖泡串个二极管如何,我还是没想明白

串联了二极管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影响,如果你是串联的理想的二极管,则氖管只在半周发光,另半周不发光,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但通常的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并不是无穷大,也就是反向漏电流还是有的,即使很小,也足以点亮氖管了。

网友(2019-03-12):
插的时候手抓外壳,有感应电

网友:
简单点直接用验电笔,没有的话就用万用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左边是火线,左火右零
有万用表单表笔测下电压,高的是火线
胆肥的用手打一下,麻的是火线

我觉得这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简易的实现:
、  添加一个大阻值的电阻,然后加一个二极管反向接地线,再加一个二极管 ...

实验证明,没有用。

网友:
用电笔,或者用万用表,方法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指背碰一下电线,记得一定要用手指背,不能用指腹的!安全点,就买个电笔吧

网友:
感应低压数字测电笔满足你这个要求!己检试,悬空的!数字显示的……

楼主:
大家不用合计了,我朋友引进了这个按摩器,被韩国大骗子骗了,用遥控器在兜里遥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头看到了现在,基本上弄懂了楼主想问的问题了。
实际上楼主就是想问的是有个装置,只有两个输入线,但 ...

同意。若是像灯泡那样的电器,体积不大又悬在空中,就没有识别火零的可能了

网友(2019-04-13):
碰一下没点着,说明是零线

网友:
这么多人讨论,楼主上个图看看,或者拆开看看,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不楚,让人听了稀里糊涂。真想见见楼主的宝物。

网友:
我就知道用电笔,能点亮的就是火线

网友(2019-05-18):
电笔,能点亮的就是火线

网友:
听高手  解答

网友:
插座是左零右火

网友:
必须以大地为参考,才有火地线之分.它必以对地分布电容加高灵敏检测电路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晕死,楼主在77楼已经有答案了,还有人在猜
其实要实现这个问题也不难,百度里搜:零火线识别线路就有, ...

但是,你那个要有地线,火,零,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这么主观,人家线路就2根线~

2根线 是 不行的

网友:
都说了用数字感应测电笔可以解决!!!

网友:
非要说成玄幻的?唉无知

网友:
有责任制的正规厂家,不是能从线的颜色判断吗?

网友:
楼主虽然在77楼说了实情,但这种类似装置还是有的。比如电工安全帽里面的近电预警器,打在220V位置离火线30厘米就叫了。如果说人头成了感应地线,那你可以把它抛往高压线,离高压线好几米它也会叫,此时它还飞在空中离地面10多米呢。这个小东西我喜欢他的是拿来查找电缆电线断点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