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按键失效

楼主(2018-11-14):
用了七、八年的格兰仕电饭煲,,最近一只按键失效了(前几天要按多次才有效,,今天怎么按都不起用了),
是经常用的 “COOK/烹调” 键,变得很不方便,
尝试自己拆开换之,还好只是简单的开关坏了,要是复杂的故障就难做了,,更换后功能一切正常,
觉得这电饭煲锅体,电路板元件材料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些构造细节上还欠缺一点。。

本想换右边白色的欧姆龙开关更好,,体积大了,放弃,换个普通的作罢,

网友A:
可以撬开微动开关外壳,酒精清洗里面的接点片再装回继续使用,可能比新的次品更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撬开微动开关外壳,酒精清洗里面的接点片再装回继续使用,可能比新的次品更耐用。

这个塑料热熔的怎么撬开...装回去

网友C:
遇到过全部按键时失效的情况吗,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全部按键时失效的情况吗,我遇到过

,怎么修好的,,估计比较难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塑料热熔的怎么撬开...装回去

直接撬那个小金属片就行,装回时直接压上金属片再用烙铁压融一下4个塑料桩固定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修好的,,估计比较难弄吧!

和温度传感器并联的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还好,更换开关就解决了

网友D:
修好了吗,我有一个也是这故障

网友:
直接换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我有一个也是这故障

更换小开关后现在用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