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个有点玄的电容并联问题

楼主(2018-11-14):
在制作音箱分频器的时候,免不了由于手头电容值无法满足而采用两个以上的并联方式,问题来了:有烧友说并联的时候要采用多只同容量的。举例:需要6.6uf电容,只可以用两只3.3uf的并联,或三只2.2uf,而不能使用4.7+1.8等彼此之间差异很大的并联方案。该烧友说:他可以听出区别。

补充内容 (2018-11-16 09:11):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希望能对DIY的朋友提个醒,还有这码事。留意看过一些箱子的分频器图,不知是否是因为巧合,在并联的情况下,的确都是在用相同容量的电容并联。

网友:
你要是10微法用0.1微法的去并联,那可以听出来----音响空间变化太大了。其他的都别信,不信?录音有多大变化,麦克风多大失真?蒙妮莎,你就信?

网友:
对于容性元件的串并联,有条件的话当然是选择同容量的作为首选方案,因为充放电曲线和时间特性等相同(或比较接近)。但是对使用不同容量的通过串并联组成一个符合标准容量的分频电容,能用人的耳朵分辨出细微的差别,呵呵,从来没有测试过,也没有听说过。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不对的地方,恕本人孤陋寡闻!

网友:
不提供数据的所谓经验或区别,首选不信。

网友:
容差很大的情况下,比如10μF+0.1μF是可以听出区别,但是谁要是告诉我能听出5μF+3μF和4μF+4μF的区别,我是不相信的,反正我是没那个本事

网友:
同容量好计算,其他原因在音频范围内无需考虑
通过并联得到的电容品质因数一般较高,那些推崇某些品牌的对此是避而不谈的

网友:
俺好像见过相反的说法,大电解电容要并上一个小电容,以免大电容的分布电感影响高频部分的滤波......

网友:
正好双11买了对铝带式高头,正在引线到音箱外试听。看了此贴后,在原2.2UF的电容上,再并一只,只发现声音变大一点点,没听出其他变化,可能是木耳朵

网友:
区别是有一点的,但是非常微小,人耳对百分之几的失真都很不敏感,对这样微小的差别是感知不到的。
说自己能听出来的人,如果真的给他盲听测试一下,肯定要出洋相,原形毕露。

网友:
能听出差别的只能说是神不是人!

网友:
这个烧友真是神耳朵

网友:
不知道啊,我的分频器就要做了,5UF就用5个1UF并联,管它呢。

网友:
个人认为 多电容并联可以降低卷积电感  但是会增加成本和体积

外行瞎说  欢迎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听音乐时,可以分辨出发电厂值班的是男的还是女的,烧的煤是山西煤还是陕西煤,不服来辩

值班的是鹿姐姐,你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