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1-14):
南方7j2a收音机上面30微法电容全部换成33微法电容,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
没问题,何况现在不生产30μ的电容,33μ, 47μ都可以 。

楼主:
老师您好50微法的换成47微法可不可以

网友:
选用相近容量的就行了。不必追求完全一致。过去电容的标称值序列和现在的不同。过去都是取整不要零头的,10-20-30-50,现在的和电阻一样,10-22-33-47

网友:
电解电容的误差特别大,误差10%,20%很正常除非精密电容。

网友:
电容量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以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