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求助

楼主(2018-11-14):
因维修一台老电子管收音机用求助一个310V500ma的直流稳压电路的图纸,参数仅可能详细点,请坛里的高手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什么收音机需要500 mA的电流。

网友:
你那得是十几灯的收信机

网友:
如果稳压, 310V,稳压前最低设325V.  500mA为中度负载,系数取1.2, 交流电压大概是:325V/1.2=270V
低度负载,系数取1.3  325V/1.3=250V, 也就是交流250V~270V, 功率取1.5*162.5 取250W
所以供电可以选择250V,260V,270V 三个抽头输出
其实,可以设置为可调的,输出电压310V, 电流输出100mA,300mA,500mA 三档选择.这样输入电压由低到高.

稳压部分,如果功率管功耗问题解决,稳压就简单些,可以用浮动稳压电路.控制部分单独供电,参考点选择VOUT+

网友:
如果象4楼说的不需要稳压,更好办. 只要一个300W的变压器,输出230V,然后再每10V加一个抽头,这样就是240,250,260,270V.
整流后电容滤波即可.

如果是LC滤波,电压输出要高,LC滤波,因为电感的问题,系数取0.9左右,所以电压要300,310,320....

网友:
可不可以不要电源变压器直接市电220V整流滤波加上后级稳压?

网友:
同意4楼观点

网友:
比较好奇是什么收音机用这么大电源?

网友:
对于220V的交流稳压,我推荐这俩电路,后面再加整流滤波即可。

但纠结的是是否适合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上述稳压电路估计只能用于阻性负载。为电源变压器供电不合理。更不能作为收音机的电源,那会一片干扰声。

网友A:
参照一下德生电源的电路就行,用一片7806稳压, 我最近就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一下德生电源的电路就行,用一片7806稳压, 我最近就想做一个。

开玩笑?310v/500ma用7806稳压??

网友:
我想是否可以用高反压晶体管(比如以前的行输出管)组成一个串联型稳压电路呢?

网友:
1V压降就有0.5W的功耗,3V就有1.5W功耗,一般的串联电路电路散热片都要很大了,这种高压电路只有使用磁饱和稳压才能胜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