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功放是固定偏压好还是自给偏压好,FU17阴极共用一个电阻,多少欧的合适电流多大

楼主(2018-11-14):
推挽功放是固定偏压好还是自给偏压好,FU17阴极共用一个电阻,多少欧的合适电流多大

网友:
只有纯甲类推挽才可以自给偏压,否则就必须采取固定偏压形式。

网友A:
如作推挽机用固定偏压好,别的不多说了,说了大部分人都不信。

网友:
使用自给栅负压时,如果阴极电阻功耗大到不能接受,或栅负压太深,要耗去相当部分的乙电供电电压,就得考虑使用固定栅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作推挽机用固定偏压好,别的不多说了,说了大部分人都不信。

其实是很多人不会调节偏压来确定工作点   基本都是按照图纸照搬 响了 就成  然后美其名曰 声音美, 并大肆宣扬,固定偏压狼虎 以此来避重就轻 避免自己的胆机大神人设崩塌。 就那么简单    你要是跟这些人叫板固定偏压,他恨不得拍死你

网友:
当然是固定偏压好了。具体工作点的调整要看电路或是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
推挽 300欧左右

网友:
按自己思路做那样方便做那样。

网友:
对前级而言,自给偏压既简单又省事,对功放级来说则不然,我认为首选是固定偏压较为合适 ,无论甲类或推挽均行。过去半导体器件昂贵,采用自给偏压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一个整流二极管也就是一毛钱,做一块固定偏压版便宜的很,何乐不为?

网友:
我认为推挽功放电路如果同时用固定偏压和自给偏压各个方面都最好。就是复杂了些。

网友:
固定偏压电源利用率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方便调整两只管子的静态电流(基本的配对还是要的),换新管子调整也方便些,还省去了功耗大的阴极电阻和对音质影响大的阴极旁路电容。但是要注意的是固定偏压必须牢靠,不要使用那种把可调电阻中点接栅极的电路形式。自给偏压优势就是少一组负压(但是阴极电容也不便宜),电路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