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问问5807FP问题

楼主(2018-11-14):
全网搜了一遍,我就看到几个人在研究这个芯片。论坛里上面这两个图,而且没有具体参数。我都试了试, 搭出来个电路板,咋搞都不响,只有电流音,而且听上去两个声道都各自有电流音,没有台。请高人给画个电路吧,标个具体参数。不然我一堆东西又白买了。

网友A:
最近也跟风试玩了一下RDA5807FP调频收音芯片,有点感受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
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极其简单,只需五个微型按键和几个电容,外加一颗32.768K晶振,焊接完成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话,不须经过任何调试,通电即响。而且接收调频信号的灵敏度很高。
基本电路

焊接模块

外接功放

模块实际焊接电路中:C3的容量为103uF,C5上并联了一只220uF的电解电容。
模块的VDD为3.3V,外接8403微型数字功放,其音响效果不错。

模块加电后,应听到有明显的沙沙声(可通过VOL按钮+/-调节音量大小),这时按下SEEK按钮+/-,使模块进入接收频率扫描状态,当扫描到调频电台信号时即锁定该频率,出现调频电台的播音声。如果模块加电后没有明显的沙沙声,可按下S1电源启动按钮,启动芯片工作(可多次重复按下试试),如果还是没有明显的沙沙声,则可能是芯片存在问题了,应该更换芯片后再试。
模块加电后,如能听到有明显的沙沙声,但按下SEEK按钮+/-时,模块不能进入接收频率扫描状态,则可能是32.768K晶振有问题,应该更换晶振后再试。

在焊接芯片时:第一要采取防静电措施,防止芯片被静电损坏。第二焊接速度要快,防止芯片过热损坏。

以上个人体会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同时也预祝你取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跟风试玩了一下RDA5807FP调频收音芯片,有点感受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
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极其简单 ...

4脚你是怎么接的?  直接接天线?没接电感没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4脚你是怎么接的?  直接接天线?没接电感没接地?

4脚是FM的天线输入端,如果不利用耳机的地线作天线的话,可省略对地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是FM的天线输入端,如果不利用耳机的地线作天线的话,可省略对地的电感。

也就是说,4脚直接接根天线。音频地线直接接电源负极。是这样吗?

楼主:
谢谢各位, 仔细检查电路,终于发现用错了晶振, 随便抓一只就用了,以前总觉得长得那个样子的一定是32768,结果是个12M的,更换正确的晶振,电路终于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仔细检查电路,终于发现用错了晶振, 随便抓一只就用了,以前总觉得长得那个样子的一定是32768 ...

祝贺成功!

楼主:
给收音机装进一个壳子, 每天上班听听。

这个壳子之前是个单管机套件,利用它的耳机插座和电池盒,找个空闲地方做电路。

网友B:
洞洞板 用直焊漆包线走线比较好看, 。另外这个芯片用单片机控制更好玩。比5807M便宜,而且音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 用直焊漆包线走线比较好看, 。另外这个芯片用单片机控制更好玩。比5807M便宜,而且音质更好。

有单片机控制它的实例或资料吗?我没找到,   可以研究一下用单片机显示频率,  总觉得收音机看不到频率显示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单片机控制它的实例或资料吗?我没找到,   可以研究一下用单片机显示频率,  总觉得收音机看不到频率 ...

5807的手册在百度上可以找到

网友:
艾本蓝牙耳机就用5807fp ,50M~108M .有显示还可以报频率!

楼主:
哪位老师有时间做一个 单片机 控制实验?, 我等技术不过关的学生可以照猫画虎一个

网友A:
厂家的RDA5807FP资料介绍的就是数控工作方式,芯片第六脚接地,第七、八脚为数据收发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RDA5807FP资料介绍的就是数控工作方式,芯片第六脚接地,第七、八脚为数据收发总线。

原来如此,这个资料图我见过,  这个芯片太神奇了, 6脚接高电平就免mcu,接地就启用mcu,
我大致是明白了,但是还是不会设计电路,
我想用单片机和LCD1602屏,设计个实例, 老师有时间能给琢磨一下吗? 如何连接,甚至程序怎么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这个资料图我见过,  这个芯片太神奇了, 6脚接高电平就免mcu,接地就启用mcu,
我大致是明 ...

建议你参考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71473
改改程序,可以适配其他的收音IC

TEF6686、SAF7751都是用这个该出来的。si4745等也可以,akc rda的也行,只是支持的功能有多少罢了,基本调谐什么的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