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功放电路

楼主(2018-11-14):
有没有一款电路即可以调成甲类,或者调成甲乙类,又可以调成乙类来聆听却又不失真,而且还比较好听的!

网友A:
一定有,我家里有台体积很大的 老飞达功放,上面有个扭子 就可以切换A B AB什么的,里面有8只还是12只的3DD15金封管,  这种东西太大,放在储物间懒得用

网友:
有甲乙类了乙类还有很大的存在必要吗。

网友:
呵呵  烧啊  继续烧 啊

网友:
至少我是没有见到过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有,我家里有台体积很大的 老飞达功放,上面有个扭子 就可以切换A B AB什么的,里面有8只还是12只的3DD ...

你这A,B非楼主AB,应该是输出接线柱的AB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A,B非楼主AB,应该是输出接线柱的AB切换

是功放工作点切换的AB,因为切换的时候音量会发生变化

网友:
没有必要吧

网友:
现在没有将来一定要有,可以用开关来装换,不但有甲类乙类,还有甲乙类,还有D类。这由集成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
早就有了啊。马兰士PM80就是可以甲/甲乙类切换的。

网友:
任何一款推挽输出的功放都能调节到这三种状态,只是你要求的好听就比较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