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和坛友,这两手柄拧不动,怎样处理?

楼主(2018-11-14):
请问老师和坛友,这两手柄拧不动,怎样处理?谢谢在先!
见下图:

网友:
点上柴油泡几天。

网友:
用榔头和木条敲打,看能否见效。如果不行就涂点松锈剂,等一天再试。再不行只能把生锈处整个泡进稀盐酸(洁厕灵的主要成分)。使用松锈剂和稀盐酸后务必充分洗净并涂润滑油。波段开关力矩较大,有时候不上旋钮空手拧不动,需要注意与锈死情况区分。

网友:
wd-40连喷几天。

网友:
煤油、柴油泡一下给点时间,应该好开,都是铜套的,实在没有上述油,用缝纫机油、机油也可以。

网友:
如果没有朔料件,直接用大功率烙铁加热,达到一定温度时加几滴机油,慢慢转动。

网友:
拆下来、在装上去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WD-40 是正解

网友:
如果是铝的就死心吧

网友:
拆下来用松动液喷一下然后等15分钟看看

网友:
没有Wd40,就灌轻质机油,第二天再拧

网友A:
汽车用的 DOT3刹车油, 浸泡一个晚上,    好用到一般人想不通

网友:
这个先从机器上拆下来,然后就简单了,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用的 DOT3刹车油, 浸泡一个晚上,    好用到一般人想不通

还是版主的经验多啊!

网友:
喷各种油,都不如一个办法直接——拆了换掉。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拆下来用火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拆下来用火烧

对这旋钮 是有多大仇 啊哈哈

网友:
看图片中箭头处是否有卡环,拆卸下来再说 - - -

网友(2019-03-02):
还是滴煤油好一些,不过松动后,间隙会大一些。

网友:
拆下来,上点机油,慢慢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