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C21-PG08电磁炉触摸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8-11-15):
一台奔腾C21-PG08电磁炉,通电指示灯闪烁,按键无反应;麻烦老师们赐教。

补充内容 (2018-12-2 00:44):
已修复;原因系灯板指示灯腐蚀漏电。

楼主:
按键板上的贴片二极管已经更换成4148,偶尔开了一次机,烧完一次水后,又不开机了。

网友A:
每个按键控制电路上有一个贴片   用全新的104电容换掉看看呗, 不行再来报道

网友:
请教各位大师傅,谁给讲讲这种触摸按键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废品店去找配件试试看,那里电磁炉尸体堆积如山

好的,有空去碰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按键控制电路上有一个贴片   用全新的104电容换掉看看呗, 不行再来报道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老大 走点心行不?      所有新换的原件能不能把引脚尽量缩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走点心行不?      所有新换的原件能不能把引脚尽量缩短呢??

好的,重新修整了下,目前状况还是:通电后,灯板开关位置的指示灯闪亮,触摸所有弹簧无反应。

楼主:
将灯板上的指示灯全部更换后,电磁炉恢复使用。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就是两层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