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液晶投影仪的朋友注意了 遇见好多悲剧了

楼主(2018-11-15):
现在投影仪大家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一般都选择国外品牌,投影仪一般就DLP和3液晶2大类,DLP的机器清理简单,主要注意光通和色轮的清理,3液晶的清理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光路,不要轻易的移动,还有液晶组件,不能拆卸,镀膜的偏光片不能擦拭,

网友:
引用 网友A:
3LCD机,清洗后,出现满屏竖线,甚至还缺色,是和动了光路的偏振片有关吧?便宜入手一台投影机,想清洗一下 ...

我想,出现满屏竖线的原因不是偏振片的问题,应当是液晶的排线或者是连接线什么的出现了接触不良的问题,偏振片一般不会出问题的,3 液晶的话,会有一个光路重合的问题,如果你动了的话,应该要重新调整的,我想这个调整可能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光路方面的,这是主要的,另一个是液晶方面的,这个是可以在菜单里调整的。不过调整的范围可能不会太大,所以主要还是光路方面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3lcd的光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可以拆出来清理,但是液晶液晶组件就不要动,可以整体拿出来除一下尘,那 ...

呵呵 ,朋友你那是贴膜的偏光片,可以随便擦拭的,如果是镀膜的轻轻的擦拭就坏了,免得误导小白,镀膜的像日立,松下等经常使用,只能吹,千万不能擦拭

楼主:
大家以后余投影仪方面的咨询只要我看见了肯定给大家回复,本人投影仪方面已经11年了,这里刚来不久,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搞点入门级投影在坛子里出吧

楼主:
主要时间太忙啊,大家有问题提出来,这样好点,

网友A:
3LCD机,清洗后,出现满屏竖线,甚至还缺色,是和动了光路的偏振片有关吧?便宜入手一台投影机,想清洗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时间太忙啊,大家有问题提出来,这样好点,

索尼的3LCD容易出现字体虚,模糊,这个是液晶受潮引起的吗?有的说可以用烤箱烤,这个问题你有办法吗?

网友:
希望楼主多点投影仪的科普知识,谢谢

网友:
3lcd的液晶片容易烤坏!手头2台爱普生和三星都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时间太忙啊,大家有问题提出来,这样好点,

请教下  明基和鸿基的投影机 DMD太容易坏了  是不是这类的机子都不能使用?或者是这两个品牌的机子不推荐购买?

网友:
各位 日立2060A算不算入门级

网友:
日立3lcd的投出来图像不正常,菜单字符看图,是什么问题

网友:
液晶受潮,字体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可以加个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