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半导体的壳子用的是什么塑料

楼主(2018-11-15):
如题:老半导体的壳子用的是什么塑料?开裂后用什么胶粘合修复最合适?百度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网友:
不可能是电木或酚醛,那是热塑性材料,完全不同。4楼5楼是正解。

网友:
哥俩好应该行

网友:
如果是塑料多半是聚苯乙烯。可以用氯仿,二甲苯等有机溶剂粘合。

网友:
基本都是聚苯乙烯塑料,用甲苯溶剂粘接,大约两天完全风干后,把融化的多余挤出来的部分用木刻刀削掉,再用5000号砂纸抛光。基本看不出来,祝你成功,您最好找几个破机壳多联系几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甲苯手里就有,我试试

网友:
市场都能购买到吗

网友:
居然连壳都要自己做。。。。

网友:
不错。我用香蕉水或502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