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输入电压是否可以超过0-5V

楼主(2018-11-15):
想用STC单片机测量交流电压,会有-2.5V输入到IO口,端口到输入之间串联有一个20K电阻,这样是否会损坏单片机。
这时用AD测量这个-2.5V电压会得到什么结果,是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来做测量的超压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单片机IO口能够承受多大的电压是必须要了解的。比如一个万用表测电压, ...

1、Datasheet 会给出 IO 的 Sink,Source 电流能力和相对 VCC、GND 的绝对值,以及 IO 的具体结构示意图。以 AVR 为荔枝,通常 IO 容许输入最低电压可以低于 GND 0.5V,高于 VCC 0.5V;并且,IO 上对 GND 和 VCC 各有一个二极管作为保护,因此拉、灌电流不超过直流指标极限值(比如 M8 是 40mA)就不会损坏。2.5V 对 20k 是 125uA,对 AVR 来说小意思。

当然,AVR 是一个 IO 保护考虑得比较完善的单片机,死太惨这种不清楚。

2、一般 MCU 的片内 ADC 不能处理低于 GND 的输入电压,如果要测量这种电压可以将其抬高,一个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可以妥当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电阻,把输入电压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 VCC 或 Vref

楼主:
那位老师这样用过,如果电压再大一点,比如到10V、-5V单片机是否会损坏,这时AD测量值(10位AD,STC单片机)会是多少?

网友:
你得看手册啊,一般单片机的ADC是不支持负输入的,输入负电压肯定是0啊。而且你为什么要让IO口过压呢?这个手册上也是有最大值的,最好不要过压。

网友:
超压的就用电阻分压,极限承受电压不清楚,太高了应该会损坏IO口或者整个单片机,超出范围低了是0,高了是最大值,一般不超过供电电压,

楼主:
用来做测量的超压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单片机IO口能够承受多大的电压是必须要了解的。比如一个万用表测电压,量程是0-5v,如果接入10v或者100v电压是否烧表是需要了解的。手册太保守,极限条件用过才知道。我主要想知道串联了一个大阻值电阻有多大的保护作用。

网友:
一般还是控制在0 - 芯片工作电压才安全

网友B:
单片机是直流ADC. 所以交流电压,你是测量平均值,有效值,峰值? 瞬间值? 不同的结果要进行不同的处理.
用运放整流,可以测量到mV级,这个是平均值,有效值,要用AD637或AD736这类AC转有效值电路来处理.峰值,瞬间值,要有取样保持电路......

-2.5输入,单片机有钳位二极管, 实际在里面大概是0.7V左右.

单说-2.5V, 你可以用运放"加运算",与一个大于2.5V的基准电压累加,得到不低于0V的电压

网友:
自己看手册,会有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是直流ADC. 所以交流电压,你是测量平均值,有效值,峰值? 瞬间值? 不同的结果要进行不同的处理.
用运 ...

我用的是STC8系列单片机,12位AD,AD采样速度700KHz,我就是要采集动态的交流电压用真有效值法计算交流电压。如果负电压AD值为0就可以满足我的要求,用运放做做整流是可以,但是会带来误差,能够不用精度还会高一些。我需要准确到10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atasheet 会给出 IO 的 Sink,Source 电流能力和相对 VCC、GND 的绝对值,以及 IO 的具体结构示意图 ...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100v串联20k电阻接IO口,电流5mA应该不会烧IO口,是不是短时间(1秒内)接100v是可以的。这个是理论呢,还是有人这么使用过。

网友:
io电压超过单片机供电电压,io口要加钳位二极管并限制最高输入电压,或采用隔离的办法。我试过没做隔离整死了几片单片机。

楼主:
io口加钳位二极管不适用高精度AD,二极管的漏电流太大,串联的电阻是可以加大到100k的。超电压的时间不会太久,10毫秒左右,会有继电器断开高电压的。但是单片机IO口要能够撑住10毫秒就好。

补充内容 (2018-11-16 10:40):
13#,你整死单片机IO口串联了多大的电阻,接了多大的电压才挂掉,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8系列单片机,12位AD,AD采样速度700KHz,我就是要采集动态的交流电压用真有效值法计算交流 ...

10uV? 是因为信号小,还是你需要精密.

10uV*2^12=10uV*4096=40.96mV. 也就是,如果你用12BIT的ADC,精确到10uV,最大只能测量40.96mV

1.如果是信号小,这种情况, 你可以放大这信号, 由10uV~40.96mV放大到1mV~4.096V. 这时运放整流可以对mV级,736也可以.

2.如果你要求精密,2.5V~10uV  250000,这至少是5位的表了,12Bit的ADC是不行的了. 至少是18bit的ADC,而且还是高速,如果有会很贵.

其实STC的ADC,精度做不到12BIT,能精确到10bit就不错了,你看看它的非线性是几BIT,在常温范围内误差是几BIT

交流精密测量不如直流,成品表中,交流一般比直流低1,2个数量级

楼主:
有运算放大器,4级程控放大,ADC使用过采样达到18-20位,其实STC的ADC精度不高是老型号,最新STC8系列的ADC比老型号提高了很多很多,有AD正负电源以及AD参考电压三个独立的接口,老型号全部与数字部分共用,转换速度也提高到800KHz。采用过采样技术精度比中低端Σ-Δ型ADC 还要强。交流测量对精度要求不高,毕竟是不断变化的量。用12位AD直接采样就行了,对于直流电压才使用过采样18位。

网友:
曾经使用 STM8 的 IO 直连 220 市电,检测过零点,IO 口串比较大的电阻就没问题(我接的是 2M Ohm)。
(相当于 火线 串电阻到单片机 IO 口,再通过单片机的地接 零线 构成回路。)
确保电流不会把 IO 口内部钳位二极管烧坏,或是抬高很多 VCC 电压就没问题。

如果 IO 口是 ADC 输入脚,且输入低于 0V,即使存在钳位,也会有 -0.x V 的电压,只不过读到的数依然是最小的 0 而已。(超过 VCC 同理。)

你在 12 楼打的比方,5 mA 100V 1S, 即使 IO 口内部钳位二极管不烧,VCC 电压也可能被抬高很多,具体要看有多少用电单位。或者是 VCC 也加 TVS 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100v串联20k电阻接IO口,电流5mA应该不会烧IO口,是不是短时间(1秒内)接100v是可以 ...

我不仅对 AVR 做过这种事,还对轮胎和德姨的数种 Σ-Δ ADC 做过这种事,也烧坏过几片轮胎的 ADC --- 电流太大了,烧死两片,烧得一片半身不遂

电流足够小就没事。

不过特定的,流入端口的电流会流到单片机的 VCC,如果你的电源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这个电流足够大,会导致 VCC 变高,如果超过手册容许的极限值也会烧掉 MCU,尽管不一定烧掉 --- 我 tn13 误接到模拟 15V 那边去,电源直接过载报警,但 tn13 居然没烧坏。当然这是特例,不具有重复性。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用,除了保证流入(出)端口的电流足够小,还得保证你的电源考虑过有电流从单片机端口流到 VCC 继而流到电源的情况。

当然还是要重复,这些对 AVR 单片机的作死尝试不一定在死太惨上有效,你得自己看死太惨的数据,然后自己试一试嘛,死太惨比 AVR 可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o口加钳位二极管不适用高精度AD,二极管的漏电流太大,串联的电阻是可以加大到100k的。超电压的时间不会太 ...

ADC 通常不具有极高输入阻抗,因此钳位二极管的漏电对 ADC 来说没什么意义,甚至很多单片 ADC 自带钳位二极管,比如轮胎某款 24bit ADC,人家直接说清楚有这玩意,以及这对二极管漏电流可能有多大:

AVR 的手册也明确指出存在输入的这对二极管:

至于你的死太惨,你只有自己看它家手册看看有没有这玩意。

楼主:
我知道ADC 通常不具有极高输入阻抗,我加了一级电压跟随做缓冲了,100v只是举例子,实际最大电压为+-2.5v,STC单片机手册没有提到自带钳位二极管,估计是有的,电流小于1uA吧,跟24位ADC不能比。VCC 电压也可能被抬高,具体高多少怎么计算?我采集+-2.5v的正弦波,正半周期正常采集,负半周期为0,可以计算了。

网友:
最好还是按手册要求吧!没必要折腾以外的,浪费时间

网友:
头脑中一定要清楚的一个概念:低于某单片机约定的低电平就是0;高于约定的高电平就是1;
单片机不会分析出这时你的电压具体是多少;
但你可以采取其他变通的方法,让单片机知道这些!

楼主:
是ADC,模数转换。不是数字量,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