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电源牛找爹妈

楼主(2018-11-15):
替老友修一台老机,顺便替电源变压器找找爹妈。分析一下此机是民国的,还是共军的。勤基出品。高压280伏看起来供励磁喇叭的。仅存就这些资料

网友A:
共三组线圈.  进双110    出6.3v灯絲.    高压出双280v     一般电孑管収音机用,对吗?

网友:
变压器是1950年代的,焊接线已经不是原装货。

网友:
这算古董了吧···

网友B:
70年代货,蜡管和黄钢纸都是近代的,漆包线也像是高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啥有变压器根红线连接,焊锡周围有毛刺,像是有人动过,不是初始状态!

花甲年没看过医生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年代货,蜡管和黄钢纸都是近代的,漆包线也像是高强度的

70年代大管机很少了。就我收藏几台。

网友D:
好像在哪也见过勤基的五灯电源变压器,忘了,应该是195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以后的产品都精美一些。同组焊片之间用画线连接起来便于辨认。早年的只能用钢字打在硬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三组线圈.  进双110    出6.3v灯絲.    高压出双280v     一般电孑管収音机用,对吗?

两组6,3伏,一组5伏灯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组6,3伏,一组5伏灯丝。

两组6.3令人费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在哪也见过勤基的五灯电源变压器,忘了,应该是195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以后的产品都精美一些。同组焊 ...

我也有一台使用 勤基 变压器的五灯机,早先发过一个贴,还整理过资料,一时找不到存在哪儿了,只记得:勤基是专业生产变压器的,自己不生产收音机。49年前主要生产小型变压器(节能灯用),五灯机变压器好像49年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使用 勤基 变压器的五灯机,早先发过一个贴,还整理过资料,一时找不到存在哪儿了,只记得:勤 ...

我印象中就是您的那个“马达钢”变压器帖子里面带来的。白色粉笔四个字去掉色和笔就是敏感词导致帖子发不出来,匪夷所思。

网友:
一点不费解,当年还有大量美军剩余物资的12.6V灯丝电子管行世,如12SA7/12SK7/12SQ7/12A6等。变压器两组6.3V灯丝,可以同时配套6.3V和12.6V两种灯丝电压的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