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磁炉问题

楼主(2018-11-15):
电磁炉用了好几年了,突然不加热了,有感情了,虽然买了新的回来,但这个还是舍不得丢,求助下坛里的大神们,电磁炉不识锅,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磁炉不识锅?线圈没通电呗。如果有显示,那保险一般没问题,检查驱动管是不是虚焊松动了。

网友B:
先测调整功率的可调电阻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C:
电磁炉是油垢重灾区,油垢多了什么故障都会发生。建议你先用水洗大法将电路板清洗干净,晾干透之后再装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不识锅?线圈没通电呗。如果有显示,那保险一般没问题,检查驱动管是不是虚焊松动了。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调整功率的可调电阻看看是不是坏了!

调过了,还是不识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是油垢重灾区,油垢多了什么故障都会发生。建议你先用水洗大法将电路板清洗干净,晾干透之后再装回试 ...

就是用着用着突然坏了

网友D:
线圈下面几只270k 电阻查一下,包你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下面几只270k 电阻查一下,包你有惊喜!

好的,明天试一下

网友:
不识锅基本是大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那几个大阻值电阻吧

网友:
楼上几位绝对高手,屡试不爽。

网友:
这还真的有难度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