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5d 和实际显示有0点几伏差距?

楼主(2018-11-15):
现在ps-305d 解决了,继电器不跳动的问题,是焊点虚焊的原因,但现在有两个新问题,请您抽空分析下:
1、ps-305d和万用表现实的不一致。有0点几伏差距。是校正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如果校正,怎么弄啊 ?
2、接上稳压电源指示灯(发光二极管),稳压电源电压有0.1v的跳动,拆掉就没有问题。

网友:
1.校正显示, 一般是面板那块PCB上. 因为电压取样的电阻不是很精密,所以有调节的地方.

2.稳压指示灯,是相当于一个轻负载, 问题是: 你用万用表量,也会跳吗? 实际电源只显示3位,最后一位显示跳是有可能的.有的是表头不好,有的是电压可能确实在二者之间,你另外带一个小负载,如电流0.1A的负载,看是否跳.

正常,是不会跳的,除非电压确实在如XX.1与XX.2中间的位置. 普通商用电源稳定性在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