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LTM-455EW封装、资料和应用

楼主(2018-11-15):
前几天sjp大大的帖子——“两款新颖的DIY收音机”中,提到了一种LTM-455EW五脚陶瓷滤波器代替中周,并且使用7642中放、检波的电路,引起了不少坛友的共鸣。

在矿坛里,这个元件之前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我整理一下相关资料,跟大家分享。

1、元件规格参数参见下面的pdf文档附件,大家也可以从datasheet下载。

值得一提的是这元件装机的话,尺寸小、不用调试、比较便宜。

2、我在Layout 元件库里面没找到这类东东,我按照pdf上面的规格尺寸封装了一个元件(参见附件LTM455EW.LMK),供坛友参考。

3、至于在AM收音机应用方面,目前主要是和7642结合起来用做中放,我把sip大大和aaa555000老师的电路图引用过来,如下:

(1)sip大大手绘的原图,双栅场管是BF998.

(2)aaa555000老师的图1,变频使用的也是BF998,功放使用的是2822.  请注意图中7642的方向要反过来。

(3)aaa555000老师的图2,变频使用更易获取和安装的9018.  请注意图中7642的方向要反过来。

我是吃瓜群众,希望看到众坛友们的新作

网友A:
aaa老师的7642画反了,楼主纠正一下,7642输入阻抗高,是否应该加上一个匹配电阻?
可不可以在收音机中使用HW呢?
应该可以在普通超外差收音机中代替中周了。
最好有大神扫一下看看实际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a老师的7642画反了,楼主纠正一下,7642输入阻抗高,是否应该加上一个匹配电阻?
可不可以在收音机中使 ...

正有此意,曲线的活交给我,估计今明两天就到了。收音时3分贝带宽6-10千赫比较合适,电子管双调谐为6.8左右,HM2000宽带选择为6-4-2.3三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a老师的7642画反了,楼主纠正一下,7642输入阻抗高,是否应该加上一个匹配电阻?
可不可以在收音机中使 ...

7642方向的问题,我已经在一楼补充了一句。。

我也很好奇,是否能直接在一级或两级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中使用LTM陶瓷滤波器替换中周,以及带宽和增益控制等问题。

等大大们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