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只电源牛,114X80,

楼主(2018-11-15):
原来只牛114X60时间长有点热,现在从新做一只114X80,初级用0.86绕。取1.9圈每伏418圈绕不下。想取1.6圈每伏。220V352圈剛好,次级用0.51的线,现在想请问114片38X80取1.6圈1伏可行不?原来用1.9圈应该是没问题,但用1.6呢?不知道取这个值能否够圈数,请教有经验的坛友,现在己经绕了352圈初级,线还没剪断!自己有点不放心!所以发帖求助。

绕好352圈停下来

绕好352圈停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我学习下?看看怎么样做抽头好看

其实很简单,我是用0.1mm的铜箔做引出线,当然要加绝缘层。5mm宽就是0.5平方毫米,相当于直径0.8mm的线,10mm宽的就是1平方毫米,相当于直径1.12mm的线。你说用这种方法做"抽头"的引出线只佔了0.1mm的厚度,做出的变压器能不平整吗?能不好看吗??

网友:
中国音响DIY论坛 里 有个计算软件  填入数据即可  我是按1T  2.5A  的参数

网友:
要控制好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发热才小,现在电网电压偏高建议留初级抽头230V,240V。

网友B:
至少多绕10V吧,现在电压多为230V以上. 或加抽头. 1.5匝/伏还算保守的.

网友:
按每伏1.6圈,220V需绕352圈,240V需绕378圈线径用0.84mm可以绕下,矽钢片按10000高斯磁通量计算,最大功率按350瓦计算就可以。。。

网友C:
最低1.8圈每伏,再低就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多绕10V吧,现在电压多为230V以上. 或加抽头. 1.5匝/伏还算保守的.

家里的电压的确是230伏,取值1.6圈V如果没问题我就照做!取1.6是为了6.3V好绕一点,加抽头市电230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1.8圈每伏,再低就热了

到底听谁的意见好呢!1.6为了灯丝绕组得整数!

网友:
首先要定做多大功率的变压器,按每平方3安倍取初级线径,再按铁心大小取每伏匝数。

网友A:
建议一次绕组这样绕:1#5v---2#0(v)....3#210v....4#220v....5#230v    即先绕个5v,抽头定为0v......
样可得2#—3# 210v      1#—3#215v    2#---4# 220v  1#---4# 225v    2#---5#230v  1#--5#  235v

楼主:
1.6照做算了!剛才查了一下铁芯列表应该没问题吧!主要是不知道是什么铁片了。

楼主:
回家查看铁芯列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的电压的确是230伏,取值1.6圈V如果没问题我就照做!取1.6是为了6.3V好绕一点,加抽头市电230v就好了 ...

变压器二次绕组,特别是灯丝绕组,6.3X1.6=10.08   你想绕10匝还是11匝???

网友A:
38X80=3040平方毫米=30.4平方厘米。计算时这个数应乘以0.95或0.9,即实际铁芯截面应取28.88或27.36(平方厘米)。每伏1.6匝会发热的!

网友D:
灯丝绕组不能死扣6.3V要留有线路压降的余地,一般后级算6.6-6.7V前级算6.4-6.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二次绕组,特别是灯丝绕组,6.3X1.6=10.08   你想绕10匝还是11匝???

10匝,3.1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绕组不能死扣6.3V要留有线路压降的余地,一般后级算6.6-6.7V前级算6.4-6.5V,

按我这样算是6.25,上机后灯丝也不降低,原来的也是这个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次绕组这样绕:1#5v---2#0(v)....3#210v....4#220v....5#230v    即先绕个5v,抽头定为0v......
样 ...

这么多抽头我是不敢想象了,主要材料有限!做出来可能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多抽头我是不敢想象了,主要材料有限!做出来可能不好看。

做出来可能不好看,那是因为对抽头的 "方法" 和抽头的"技巧"沒有研究沒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可能不好看,那是因为对抽头的 "方法" 和抽头的"技巧"沒有研究沒经验。

上图我学习下?看看怎么样做抽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我是用0.1mm的铜箔做引出线,当然要加绝缘层。5mm宽就是0.5平方毫米,相当于直径0.8mm的线, ...

主要是铜焊片没有!材料不齐,那要等买了焊片再做,停工先。0=210v,220v,230v。5V在底下没办法做了,不想拆了,其实210V没必要做,还没发现有这个低电压,乡下就不说了,有时170V都不够,不过这两年好像没有发现光管启动不了。城市电压都225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次绕组这样绕:1#5v---2#0(v)....3#210v....4#220v....5#230v    即先绕个5v,抽头定为0v......
样 ...

刚刚算了算取初级388匝,灯丝11匝,市电如果220V灯丝电压得6.23V。如果市电230V灯丝电压6.52V,这个方案不知道好不,这个灯丝电压都是电子管正常工作的。

网友E:
看看变压器用在什么地方,输出功率是多少,并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变压器用在什么地方,输出功率是多少,并不是越大越好

F U7推挽的,原来的114X60本来够的,后来选了两只6N7,6N1两只,所以几个钟后热了,反正铁芯可能拆,就做多个

网友:
先不绕次级装上铁心测下初级电流控制在5%额定功率按照jiangqishan8老师方法设计可调性更高,再算下次级能否绕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的电压的确是230伏,取值1.6圈V如果没问题我就照做!取1.6是为了6.3V好绕一点,加抽头市电230v就好了 ...

用1.6T完全可以。特别是绕6.3V和5V是最好的设计圈数。不过初级要多几个抽头:220V一个,230V一个,235V一个,这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F:
匝数太少,空载热,匝数过多,满载热

绕好变压器自己空载测一下温度,积累自己的经验,免得被误导。

空载电流不是决定成败的第一要素,硅钢片越好,空载的变压器越呈感性,空载时“功率因数”越低,实际功耗不见得高,小变压器空载0.5-1小时,大一点的变压器空载2-3小时,铁芯没有明显温升就是合理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匝数太少,空载热,匝数过多,满载热

绕好变压器自己空载测一下温度,积累自己的经验,免得被误导。

虽然自己水平不高,但是非常赞同大孔老师的观点,飞妖r50扩音机的电源变压器440圈35*50的贴心,r150的340圈,测空载电流超过0.2安,这都被视为好牛。

楼主:
做好了,不知道合格不。输出负载5.9安,负载0.3安,空载0.2A接负载和空载相差0.1A。

网友G:
引用 网友A:
38X80=3040平方毫米=30.4平方厘米。计算时这个数应乘以0.95或0.9,即实际铁芯截面应取28.88或27.36(平方厘 ...

对,要考虑,铁芯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要考虑,铁芯损耗。

己经做好了,没得考虑了。空载0.17A,是有点大,不过接上负载两组灯5.9A还有两组没有接,两个小时温度可能四十度上下,

网友H:
空载电流太大初级匝数少了

网友I:
测试结果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试结果如何了

空载电流和接负相差不大,主要是沒有过热感到这一点是好的,接灯丝5.9A还可以接受,到时上机再看看。

楼主:
将片插紧再测试,空载O.14A。灯丝6.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载电流太大初级匝数少了

插紧片现在空载0.14A大吗?

网友:
初级220V空载电流0·14A我觉的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将片插紧再测试,空载O.14A。灯丝6.5V。

我的FU80单端机一个声道电牛铁片舌宽50X80叠厚、初级220V空载电流0.09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FU80单端机一个声道电牛铁片舌宽50X80叠厚、初级220V空载电流0.09A。

圈数多电流会小,这个我知,我有一114X60双十二V的绕520圈的空载0.03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圈数多电流会小,这个我知,我有一114X60双十二V的绕520圈的空载0.03A

与铁片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圈数多电流会小,这个我知,我有一114X60双十二V的绕520圈的空载0.03A

与铁与铁片质量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与铁与铁片质量也有关系。

今晚上紧螺丝又小了,0.11A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与铁片质量也有关系。

原来变压器干扰电流表,上机测试空载0.04A,插齐管上去0.3A,高压未接。应该算合格吧?

楼主:
上机再测试,原来变压器干扰电流表,隔开机箱就沒干扰了,空载电流0.04A,插齐管4个F U7,2只6N7,2只6N1,电流0.3A,未接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变压器干扰电流表,上机测试空载0.04A,插齐管上去0.3A,高压未接。应该算合格吧?

合格,空载4·8W插齐管灯丝66W,很好了

网友J:
352圈,40ma真不可思议,请问楼主用的是非晶铁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352圈,40ma真不可思议,请问楼主用的是非晶铁芯吧。

不知道什么铁芯,之前到废品站买的,十块钱当铁买的,刚好80厚,他们为了那点铜线一刀切,我看见把铁芯买了,钢片看上去黑色的,表面有一层像松香黄色,之前做过X60厚电源,还剩下20厚,后来觉得电源时间长发热大,想起还有20厚反正也没什么用,就再做个114X80的线包,之前的线包留着可以做单端。

楼主(2018-12-18):
引用 网友J:
352圈,40ma真不可思议,请问楼主用的是非晶铁芯吧。

我现在才想起来,之付铁心与其它尺寸大小不同的是不够114的,好像112,也不够38的,35的,我想起应该是进口片。

网友:
铁芯好的话,可以绕少很多圈的,这个我试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么多抽头我是不敢想象了,主要材料有限!做出来可能不好看。

我的多抽头接线法,弄了个接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多抽头接线法,弄了个接线板。

114片我绕300V用0.51线。220—230V0.86线,四组6.3v1.几的线剛绕下,也沒几个抽头,商品机用多大的线可想而知!不热才怪,你这个电源是133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4片我绕300V用0.51线。220—230V0.86线,四组6.3v1.几的线剛绕下,也沒几个抽头,商品机用多大的线可想 ...

是133的片,几年前为了玩胆机绕了一堆变压器。

网友L:
帮你算了一下,如果你是好的铁芯,例如新的取向硅钢片(形如老称Z11那种),你取1.33T/V,初级用0.93线,都万无一失啊,如果是这种材质,仅仅是二手八成新左右,取1.5T/V,初级线径0.86,这样合理了。如果铁芯是无取向的又二手的‘’烂铁芯”,老老实实取1.9T/V,初级用0.77毫米线。以上运算万无一失,关键是你对铁芯的判断。ok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帮你算了一下,如果你是好的铁芯,例如新的取向硅钢片(形如老称Z11那种),你取1.33T/V,初级用0.93线,都 ...

己经用上了,空载电流0.04A,

网友:
磁密取得过大,虽然空载电流小了,但变压器铜损变大,也不合理,当然磁密也不能过小,以免铁损过大,磁密选的要合适,要让铁心合理使用,另要指出空载电流不等于损耗.

楼主(2020-05-25):
空载电流0.04A
插入下4只FU7,两只6N7,两只6N1,电流0.3A,夏天唱几个小时还是热,

网友:
其实抽头也简单,按照230v240v250v抽头就好了,先绕好初级,通电试试

网友:
空载电流小,变压器效果降低了,输出功率也下降不少,取1.5T/V,最合适。

网友:
我从2X250瓦扩音机上拆下来的灯丝变压器测空载电流高达0.2A,铁芯是38X57,果断把变压器拆了,初级5o3匝,明显匝数偏少,不知道厂机如何设计的